電子計算機ATIMA JA-20MII不顯示維修

楼主(2019-03-27):
辨公室挖到一台計算機,
除了在正午的大太陽下有顯示外,
拿到室內都是不顯示的狀態.
這樣種TWO WAY POWER的計算機通常是裏面的鈕扣電池電力不足,
以及太陽能板發電量不足以獨撐大局,拆機一看果然爆漿,LR41...手上沒存貨.
看一看空間夠,直上AAA電池,再用學姐牌雙面膠固定好.
再來升級太陽能板,原廠模具有大格子,結果裝小片的,真小氣,換上大片的.
量好尺吋,從前飾板的背面用刀背去漆開好採光窗,
再用2000番的水砂紙及牙膏打磨過後裝機.
這樣電力就夠從大雄用到世修了(電池不爆漿的話...)

网友:
用1號電池好了

网友A:
那空間沒那麼大啦
我是覺得用充電電池 應該撐比較久

网友B:
免裝電池~~要用的時候拿一支手電筒照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裝電池~~要用的時候拿一支手電筒照它..

老司機,我彷周星星做的太陽能手電筒就是這樣用的,超亮的呢!

楼主:
大大...家裏沒1號電池啊,不然早就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空間沒那麼大啦
我是覺得用充電電池 應該撐比較久

這種低耗電設備要用低自放的,
成本太高了,
再者這台也快十年了,
過個三五年徧光膜也該出問題了,
到時是丟是修再說吧,

------------------題外話------------------
小時侯我外婆有一台要吃4顆AA電池的CASIO燈管計算機,
小六時學校要大家帶計算機去,
跟外婆借了那台可風光了呢!
全班就這台螢幕會發光.
可惜玩沒幾下就沒電了...(難怪還有DC接頭)
有一天,電池漏液,就沒有然後了.
現在逛網拍也找不到印像中的造型,
其實買到了也是放在抽屜裏生灰吧,
現在的兩三百元計算機按起來舒服多了,
想入手應該只是一種情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低耗電設備要用低自放的,
成本太高了,
再者這台也快十年了,

小學上珠算~~~我同學把他爺爺雜貨店生意用的大珠珠算盤給拿來用....打起來虎虎生風

不過老師評語是.........你還是用計算機好了,怕你把阿公賠慘了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學上珠算~~~我同學把他爺爺雜貨店生意用的大珠珠算盤給拿來用....打起來虎虎生風

不過老師評語是..... ...

以前算盤是家家必備,
不管是打小孩還是拿來跪......
大把的跪起來霸氣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算盤是家家必備,
不管是打小孩還是拿來跪......
大把的跪起來霸氣多了. ...

學姐有缺算盤嗎,可以用在老大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學姐有缺算盤嗎,可以用在老大身上

你別跟史考特搶生意~~他已經獲得學姊獨家供應商的資格,目前已經簽了2張訂單+6個MOU!

史考特會提供10年的286主機板廢板、29" CRT電視機廢品、200支印度尼西亞進口藤條的供應
合約...

网友D:
我現在都用手機的計算機了,APP還有工程款的。

网友:
十年才換一顆LR41
實在是省電
我的卡西歐工程版FX-82SX,是裝兩顆3號(沒太陽能板)
之後出的後續機型( FX-82SOLAR ),國家考試用的,同型都只有剩下太陽能版(還寫說一定要充足光源的室內才能用),電池版反而不出了
是怕考試突然沒電???還是怕一般人不會換電池?

网友E:
請問一下太陽能板買多少......
另外電池可用那3號的充當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太陽能板買多少......
另外電池可用那3號的充當喔?

大陽能板殺另外一台沒救計算機的,
LR41滿電是1.5V,
日照下的太陽能板(我這兩片)輸出為1.5~1.7V,
用碳鋅AAA電池(台灣4號,中国7号)1.5V來替代比跑去買小容量的鈕扣電池划算又方便,
不怕一萬,只怕爆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都用手機的計算機了,APP還有工程款的。

同意你不能再多,
自用手機萬能~~
但在公司核對傳票跟廠商報價邊接電話,
一天到晚含稅未稅,
還有問折扣什麼的,
有實體鍵還是更好的選擇,
像我就沒辨法用C/AC鍵在左下角的,
我習慣那個位置是"0",
公司幾個會計反而都退掉公司配的計算機,
自備檢定跟國考用的私人計算機,
打的順手效率自然提升,
不過也是有人反其道而行...顏值優先~~
公司假文青小妹妹會自己帶無X良品的全白計算機來用,
一看按鈕就不適合大量計算...裝文青倒是加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