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串聯測試

楼主(2019-03-28):
因有24V3A以上的電源的需求,
又不想花錢亂買東西...
而大電流的24V電源在一般家庭/辨公室中是較少見的,
辨公室中較多的是12V螢幕變壓器及19V的筆電變壓器,還有跟山一樣多的5V手機充電器.
挖了幾顆AD-1240B 12V 3.33A的液晶螢幕電源,
參考了台達電源的技術文件來測試變壓器的串聯.
https://www.deltapsu.com/cn/tech ... d-series-connection
按圖施工,二极體用的是1N4007,
只開上面的變壓器,得到12.29V.
只開下面的變壓器,得到12.32V.
上下齊開,24.62V到手,理論上有3.3A的實力.
改天再來接負載實際用用看.

技術文章:如何操作並聯及串聯電源

网友:
讚~

最近因為測試高階CPU,兩顆PSU600w並聯PS_ON提高輸出瓦數,成為另類的雙路1200W。

也與樓主有異曲同工的概念,另類的省錢妙方,DIY無價。

网友A:
還是要經過負載測試

网友:
上下齊開,24.62V到手,理論上有3.3A的實力.

請教樓主
您採用 二极體用的是1N4007
規格書上標示  : 峰值正向浪湧最大正向平均整流電流        1A
這樣的狀態下,搭上負載時會不會...

台達電供文件上有段敘述
看看能否有點其它想法
1. 最大電流負載不得超過最低額定輸出電流。
2. 安裝壓反極性保護二極管後,每個電源輸出的電壓將限定在一個二極管降壓之內,約為0.7V 到1.0V。
    建議提供2倍於串聯輸出電壓額定值,以為二極管預留充足降額空間。
3. 當兩個電源串聯後,會出現一種可能,開機時間及上升時間最短的電源會首先開機,這一現象稱為“隨機開機”。
   如圖6所示,2個串聯電源輸出電壓的複合波形導致了開機的先後順序。
   圖6. 隨機開機波形
4. 電源並聯或串聯時,EMI、浪湧電流、漏電流、PARD紋波電壓,以及開機時間等參數都將不同於單獨電源狀態下,
    系統設計師必須整體考慮這些參數變化。

備註:
反極性保護二極管的選擇標準至少包含以下幾項:
- 額定電流最低達到輸出負載電流的4 倍
- 額定反向電壓達到電源輸出電壓的2 倍
            - 反極性保護二極管帶有散熱器

网友B:
這類變壓器,輸出端的負極要與AC端的GND
量一下有無短接,
有些設計是接在一起,這時將上端負極同時為GND而接到下端的正級,造成下端輸出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類變壓器,輸出端的負極要與AC端的GND
量一下有無短接,
有些設計是接在一起,這時將上端負極同時為GND而 ...

請教哥
如您述說的這種的狀況下 (輸出/入,同地的)
解決方案是 ?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哥
如您述說的這種的狀況下 (輸出/入,同地的)
解決方案是 ?

免責聲明 :
   僅供 學術研究討論 , 不負責施行結果影響 , 不負責  人身/ 醫療/  財產 損失

1. 把 上端負極----GND 的連接....喀擦切斷 , 這是最簡陋的 , DIY 適用

2. 厚工繁瑣些就 上述切斷處 補上 安規電容 跨初/二次側 選用Y1 雙重絕緣 ,
    容量應不大於0.1uF , 基本上 DIY者 跟著 原設計AC IN端初側選用值 就不會錯
    有個小選項  怕被觸電 可以參考 [醫療級小於0.5mA 漏電流]   Y1串接220歐姆 1/4W

3  有些帶有電磁屏蔽用的銅金屬板, 它是接在AC端GND上 , 為不影響最佳屏蔽效能
     負極----電磁屏蔽的連接....喀擦切斷 , 保持電磁屏蔽--GND連結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變壓器,輸出端的負極要與AC端的GND
量一下有無短接,
有些設計是接在一起,這時將上端負極同時為GND而 ...

我剛量了一下,
這顆變壓器的輸出端負極跟AC端GND是導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量了一下,
這顆變壓器的輸出端負極跟AC端GND是導通的.

那就是你只用 兩孔插座LN而已 或是 三孔插座但AC設備電源線的GND 已切斷 兩設備GND浮動

用了 三孔插座LN和GND  AC設備電源線的GND 完整
下端輸出的正極 經 [上端負極--GND]  接通  下端輸出負極--GND
即是 下端輸出的正極負極 短路

你將 7# PSU2 即所述之下端輸出負極 補畫一條線接到 AC端 GND,
            應該就知道我所說的了

簡單講就是下圖 你紅色這條路徑 [剛好]  斷路 ... 即 7# 條件(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要經過負載測試

報告,
後來升級成6A的二極體,
並聯後用吹風機的電熱絲當負載,
把電熱絲燒紅時電流有到3A還沒跳保護,
因為我的使用環境舜間為1.8~2A,常態為0.25A,
所以我就當他過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