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反應慢問題

楼主(2019-03-28):
我要用stm32控制74hc595。

因為stm32是3.3V供電而595是5V供電,我怕準位不夠所以用2N2222做準位轉換如下圖。

不料在輸出波形時bjt慢半拍。

藍的是來自stm32的推挽輸出,黃的是bjt的輸出,如參考線所示,在stm32下拉時,BJT並沒有同時上拉,而是過了680ns才慢慢往上。這樣嚴重限制了stm32的輸出頻率(要是SPI頻率太高, bjt根本就不會變化)。同樣的問題並未出現在上升緣。

我本來認為是寄生電容造成的,所以試著降低R10 (->470ohm)跟R12(->1kohm), 並取消R11以求快速放電,但這延遲依舊存在,請問如何解決呢?

网友:
這是BJT都有的米勒效應(Miller Effect),你可以google 一下,因米勒效應關係對BJT而言其B極輸入端對地有一米勒電容,

當輸入Hi時,電流經1k對米勒電容充電直到0.6v時BJT就導通(導通時間短),

當輸入Lo時,BJT沒法馬上截止,直到電流從米勒電容向1k放電直到小於0.6v截止(導通時間長),

你可以並聯一加速電容有1k上面,它會在輸入變Lo的瞬間產生負電壓的Spike讓BJT瞬間截止

网友:
請參考以下電路,並做電阻的調整.

网友:
可以使用Baker Clamp來改善此現象。

在這裏如使用超低容量的蕭特基二極體改善的效果會更好,而且必須降低 Rc 的電阻值(例如 1K)增加 Ic 的電流也是必要的手段。

网友A:
gj

STM32的GPIO輸出腳,不曉得程式碼設定那一種輸出模式?上拉電阻開漏輸出?或是設定為推挽輸出,

网友: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在快速电路中,以往能忽略的细节即会凸显。搭电子积木是大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GPIO輸出腳,不曉得程式碼設定那一種輸出模式?上拉電阻開漏輸出?或是設定為推挽輸出,

我是用SPI控制PA5, 程式是設GPIO_Mode_AF_PP。
但看了一下文件,我想可以用GPIO_Mode_AF_OD來改為OD, 這樣就不需要這組電路了。
不過板子就要重洗了。總之先跳線試試看。

网友B:
看看 buffer IC 的內部線路圖為何要 N P 推挽結構?
單顆晶體只有 pull down 的能力,
Hi 的輸出光靠 R12 來推動, 週邊電容高時候就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buffer IC 的內部線路圖為何要 N P 推挽結構?
單顆晶體只有 pull down 的能力,
Hi 的輸出光靠 R12 來 ...

看 7405 內部結構自打臉
是否能把三個電晶體精簡到一個?
這是一道有趣的題目,
樓主別輕易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