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NSI ESD STM11.13 (Two-Point Resistance Measurement)

楼主(2019-03-28):
懂得的一笑, 不懂被嚇一大跳. 最近被質問到底噴塗的包膜有沒有電阻, 還被丟了一堆書包說什麼懂不懂 ANSI ESD STM11.13 (Two-Point Resistance Measurement).

看他們用一種說賣幾百美元的儀表, 看來就是很陽春的一個顯示溫度濕度同時可以測量電阻的電表, 只不過用的是唬人的還有超多的小數位的指數顯示格式,  搞不懂它哪裡神秘就被唬爛了一回.

有空就查了一下 ANSI ESD STM11.13, 原來真的是一個電阻測量的工具而已, 想看細節, 說要買那個公告的說明書要一百多美元, 算了. 後來看到有人傳到網站上, 雖然是舊版, 不過相信那些基礎定義的東西不會變. 參考了一下, 也實驗了一下, 用普通的400台幣的三用電表, 也就那麼一回事. 拿兩個新的10元銅板當接觸面積和電極, 安排距離是一個銅板的直徑長度, 只要固定兩個電極的距離還有固定的接觸面積跟接觸壓力就好了, 根本不需要唬爛.

後來想繼續玩一下, 基本上用 ARDUINO 來 DIY 一下 (類似這個), 5V電壓, 雖然不可以到 10^7 ohm 以上, 讀數跟400台幣的三用電表一置, 也很準確, 10K - 10M 之間, 跟那個賣幾百美元的可以匹敵. 重點來了, 如果要做到測量1M ohm 以上要 100V輸出, 然後像 ANSI ESD STM11.13 設計指引所說, 限流是必須的, DIY 的話如何簡化設計而做到呢 ?

校正用的設計, 100K+/-%1, 1G +/- 5%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電極的大小和距離標準化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電極測試壓力標準化, 目的應該是控制接觸電阻的干擾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輸出電壓的設計和使用範圍, 估計是恆流測試 milli-ohm 類似的原理, 很高電阻需要提高測試電壓, 增加 ADC 的可用範圍提高測試的解析度, 降低誤差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類似的市售產品

Rs meter design

Rs meter design

网友A:
要唬過 xiaolaba 大真不容易!!

楼主(2019-04-28):
引用 网友A:
要唬過 xiaolaba 大真不容易!!

A大好沒看到你發文了.
上個月確實被唬爛了一趟, 心裡有點不舒服, 有些客戶的QA經理特別愛裝B, 不過看在大家都上班的份上就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大好沒看到你發文了.
上個月確實被唬爛了一趟, 心裡有點不舒服, 有些客戶的QA經理特別愛裝B, 不過看在大 ...

xiaolaba大:
    我最近沉迷於 ARDUINO 所以比較沒有在修東西,日前,朋友送了一個光纖溫度計,想把它變成可以讀出的成品,買了 4~20MA TO 5V 轉換電路,又因為瑕疵品而退換貨,只好拿 ADAM-4012 把它轉成 RS485 ,現在還在摸索中..想用 ARDUINO 把它顯示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aolaba大:
    我最近沉迷於 ARDUINO 所以比較沒有在修東西,日前,朋友送了一個光纖溫度計,想把它變成可 ...

A大的玩具都是專業級的, 砸重金...

4~20MA TO 5V, 對地串接兩個電阻, 直接輸入ADC讀電壓行不行呢
滿量程用MEGA328 (UNO) 的內置1.1V參考
V =1.1, I = 20mA = 0.02A
R = V/I = 1.1 / 0.02 = 55 ohm
讀值範圍大約在 256 - 1023, 5mA - 20mA
如果改變電阻值及比例, 計算好滿刻度還有電流源輸出的幅度, 搞不好可以成功
猜想的, 沒玩過

网友B:
儀器類價差很大

大陸廠震動計才4000元.日本要50000元.之前公司規定只能用日本量.大陸數據都不行.所有設備都要重量.
公務上使用還是要用好一點的.
公司把大陸廠震動計送給我.拆開真的是玩具.難怪數據都亂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儀器類價差很大

大陸廠震動計才4000元.日本要50000元.之前公司規定只能用日本量.大陸數據都不行.所有設備 ...

開蓋看看給大夥見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儀器類價差很大

大陸廠震動計才4000元.日本要50000元.之前公司規定只能用日本量.大陸數據都不行.所有設備 ...

所謂的儀器,就是用來量測並提供一定水準的設備,體重計 磅秤 天平 就是不同的水準,裡面用的零件,運算的軟體甚至取樣數目 特性曲線 穩定度 演算法... 我們都知道 考試 60分 80分 90分 99分 用功程度和天資真的差異很大!!
這也是 市場障璧,利潤高要付出的代價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大好沒看到你發文了.
上個月確實被唬爛了一趟, 心裡有點不舒服, 有些客戶的QA經理特別愛裝B, 不過看在大 ...

有時候就是那麼些小事 被一些不懂裝懂的半吊子  拿著酷炫高科技名詞 給唬了
搞得QA 的儀器 比 RD 還好  ,  更慘的是 QA 的操作人 只會單一操作  該實驗測試原理 論述空白
公司內外 上至客戶下到供應商
工作交手多年下來的心得....   QA 的儀器最大功用是...鎮場面

网友:
我之前公司因為是包商.受公家單位所管.人家說的是聖旨.你的錢跟工作都是人家管的.
報表指定儀器.你就只能照辦.量測都要照片.有時還現場監看.沒有話好說
比儀器算了吧.儀器都要認證.人家說不行你說行也沒用

网友:
測量表面洩漏跟抗靜電材料電導值方面的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