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LC-52DS6 指示燈閃爍-無法開機

楼主(2019-03-28):
SHARP-LC-52DS6 日本製的

第一次插電時,有開機 有畫面但即呈顯關機狀況
之後再反覆測試,插電拔電就是不開機,指示燈呈顯綠色會閃爍

打開背蓋 檢視機板外觀型號

接著就插電測量一下 數值

其他腳位均無電壓

然後就...GG不知所措,上來麻煩高手指導下一步n_109|

有網路爬文過但是都沒有參考資料~ 謝謝大家

网友A:
有待機.查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待機.查主機板.

   謝謝大大給方向n_109|

楼主:
拆下主板 上下左右翻轉! 抓抓頭!!~

還是復歸好了!!~  我還是換換電容 按按廣告

爬文看高手修好了

佔到大家版面資源真是不好意思n_109|

謝謝gkjnn大大n_116|

网友B:
台中有很多位大大會修,或者有跑南部時,送到台南給 gkjnn 大大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中有很多位大大會修,或者有跑南部時,送到台南給 gkjnn 大大修理。

网友C:
這台是個客人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個客人的嗎?

回大俠

是我的n_118|   不會修沒有亂接客

网友:
這台感覺沒什麼資源,不知道版上有沒有人有它的韌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中有很多位大大會修,或者有跑南部時,送到台南給 gkjnn 大大修理。

我記得台中有 leo.rain 海綿寶寶大會修。他離老大家不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台中有 leo.rain 海綿寶寶大會修。他離老大家不遠

他是高手~ 但最近天氣熱應該

超級忙  冷氣業的春天來了n_116|

我有去過他家N次 ^^

我去WISH大大家也N次~~去找學姐買東西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記得台中有 leo.rain 海綿寶寶大會修。他離老大家不遠

修理電器一方面是樂趣(享受修好那一剎那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就是實質的回饋(時機歹歹,+ - 賺)。
我是純粹打發時間,能搞好(非修好)都是軟妹子,換換電容之類的,最軟的就是從朋友那兒拿回來,插頭插上,萬用遙控器對碼完成就直接開機,也搞不清壞在那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電器一方面是樂趣(享受修好那一剎那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就是實質的回饋(時機歹歹,+ - 賺)。
我是純粹 ...

十分認同n_116|

网友D:
看過g大的維修文…就主機板的電容換一換,就修好了不開機的問題…但…幾乎要全換~想把smd電容解焊下來量測好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過g大的維修文…就主機板的電容換一換,就修好了不開機的問題…但…幾乎要全換~想把smd電容解焊下來量測 ...

主機板的電容換一換,就修好了不開機的問題

這招好像不錯唷n_127|

网友E:
這台應該是燈管的 可能有故障反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應該是燈管的 可能有故障反饋

大大好 這台是LCD燈管的沒錯,感謝解析方向。

网友F:
舞弄一番~~搞不定就搬去給海綿寶寶.....但不能輕傷搞成重傷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舞弄一番~~搞不定就搬去給海綿寶寶.....但不能輕傷搞成重傷唷

 大大有笑點   輕傷搞成ˋ重傷

网友G:
sharp的還是先建議按看看能不能進工模看有無錯誤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sharp的還是先建議按看看能不能進工模看有無錯誤訊息~

謝謝大大回覆指導

可是目前狀況是無法開機

所以應如何進入工廠模式呢!!~  我也不知進入工廠模式的密技^^  謝謝

网友H:
讀出韌體再重燒看看

网友I:
這一批次的25全部報廢!是否中獎!

网友J:
可以查詢待機燈閃爍的頻率,幾長幾短代表哪種故障原因。去年接手鄰居一台三年的Sharp 70吋電視,待機燈閃爍2長2短,上網查說是main 13V failure,量測板子只有5V,無法進入工程模式。問了幾位專修電視的網友、工作室,都因為太大台無法接,只好自己想辦法。

也跟樓主一樣看不出問題在哪裡...上了國外網站買了電源板換上,開機OK,賺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讀出韌體再重燒看看

感謝大大

熱情給予方向~~  我沒買燒錄器 需要求助有買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一批次的25全部報廢!是否中獎!

感謝大大

分享密技  看來家裡面換大一點的電視有望了

目前客廳看42吋電視而已   會朝您說的這顆研究看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查詢待機燈閃爍的頻率,幾長幾短代表哪種故障原因。去年接手鄰居一台三年的Sharp 70吋電視,待機燈閃爍 ...

感謝大大  經驗分享

我等會去看一下有沒有閃爍頻率

電視太大真的不好搬!!~  一樓搬二樓~~走樓梯我也搬的很累n_081|

國外網站買!!~  我只知道去大陸網站看呢  去到國外網站看這...不知道怎麻找呢

搜尋型號都是日文網站 哈哈  感謝大大給予建議

想請問大大 您買的花費多少呢含運? 謝謝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經驗分享

我等會去看一下有沒有閃爍頻率

我用電視機型號,還有機板上的型號去eBay上找 (有些電視機型號的電源板是共用的),從美國寄過來含運費大約3000元。但是有風險,萬一賭錯了,是其他板子故障,那就....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指導

可是目前狀況是無法開機

插頭拔掉在按power鍵放電~
之後在同時按住input鍵跟音量-鍵~
以上按住後再插插頭~
看是否能開機出現 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電視機型號,還有機板上的型號去eBay上找 (有些電視機型號的電源板是共用的),從美國寄過來含運費大 ...

謝謝大大 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頭拔掉在按power鍵放電~
之後在同時按住input鍵跟音量-鍵~
以上按住後再插插頭~

感謝大大 指導

我再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插頭拔掉在按power鍵放電~
之後在同時按住input鍵跟音量-鍵~
以上按住後再插插頭~

剛剛 按大大 上述辦法測試

無反應   等清明節忙完在做其他方面的檢測

謝謝您提供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一批次的25全部報廢!是否中獎!

昨日請高手幫我查修一下,主機板

找不到25Q64FVSIG 1118 這顆IC

倒是找到 S29GL064N90TF102 應當是ˋ此顆藏有程序

使用RT809F VGA接上想線上讀取,但無法讀取

所以沒辦法處置,建議由RT809H 嚐試是否可讀

不知道有那位高手大大,可以嘗試幫忙的 感謝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