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ONKYO A-701XD安橋擴大機短路維修

楼主(2019-03-28):
感謝wish老大送我這台:90年代日本名機。借用老大的照片。

不愧是名機,用料真是猛,足足有17公斤,內部密密麻麻,而且最重要的是,電源板.功率放大.音訊處理,全部鐵板隔離,排除干擾,是其重要特點之一,一定有很多前輩比我內行,就不再贅述。
來說說維修過程:
1到手時,喇叭接線座已拆下,還好沒掉件,可是喇叭保護繼電器,就沒那麼幸運,不見了,廢話少說,先上電測試,沒動靜,保險絲燒了,心想不妙,用3A自恢復保險絲測試(跟老大學的),上電即跳,明顯內部短路,懷疑是電源板整流器短路,斷開測試非也,那麼多板子,只能一一試了,電源板正面照;

2.反面;

打開上蓋;

下蓋;

3.功放板;

4.音訊功能選擇板;這種開關年代久遠,很容易接觸不良,用清潔液.及學姊牌接點油噴一噴。

5.測面照;

6.音源輸入選擇;

7.DAC板

8.原來這裡線插錯;

9.電容耐壓63V,輸入太低明顯不對;

10.喇叭接線座;有兩條12V電源整留書出線,喇叭保護繼電器掉件,

11. 找不到合用料件(位置因素),直覺殺一顆,用外接式,還好有空間塞得下。

12.SERVO燈亮,但繼電器吸不起來,量電壓是12V,我以為大部分是24V的,殺錯了,還好我有汽車大燈繼電器,也是12V,不過要用兩個,測電阻100歐姆,約1.4瓦,電量小多一個線圈無妨,換上再說;

13. 上了年紀的骨董,拆開看有生鏽嗎?既然打開,也抹一些接點油,好像對接點油上癮了。

14.總算有聲音了,但VR旋鈕怪怪的,繼續玩,拆下音量高低.左右平衡板;

15.果然作用不良。

16.手邊沒剛好的VR,用100K歐姆替代250K(左右平衡),500K歐姆替代180K(CONTRABASS),100K歐姆替代(高音TREBLE),拆得太散了,怕以後錯亂,寫下源阻值,暫時用(不知會有副作用嗎?請前輩們解惑)

17. 還有第二個BASS;是4聯的兩種阻值,前面180K,後面140K,找不到請問大家哪裡買,或有變通方法嗎?

18.初步測試OK;

19換下的零件;

20.暫時湊兩個音箱,視聽一陣子,內有2音路分音器,沒超高音,先用液晶電視拆下的喇叭替代,還不錯聽。

測試錄影;抱歉!好像是手機容量不足,沒畫面。

*****好快又月底了,大家別忘了幫老大拚一下經濟,點公狗,謝謝大家!*****

网友A:
所以晚上又可以~~~~

是誰~~在敲打我窗~~~~老大:係哇~~~借我兩千....剛剛烙跑忘記帶錢包

网友B:
這台擴大機也不是我的,我也是借花獻佛而已,我常常說我這小小的兩片耳朵肉,會響就可以打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晚上又可以~~~~

是誰~~在敲打我窗~~~~老大:係哇~~~借我兩千....剛剛烙跑忘記帶錢包 ...

A大在夢遊嗎?怎麼聽嘸,猜想是夢到哇答西k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擴大機也不是我的,我也是借花獻佛而已,我常常說我這小小的兩片耳朵肉,會響就可以打發了。 ...

老大太謙虛了啦!說真的,我從小就對音響有興趣,但只能拼湊玩玩,這台可說是我擁有最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太謙虛了啦!說真的,我從小就對音響有興趣,但只能拼湊玩玩,這台可說是我擁有最好的了! ...

安橋?我們那個年代稱為王曲。

网友:
日本音響上的 VR 因為大都是訂製品所以很難找到新品替換還是想辦法拆開清理比較實在。

拆開後電刷部分用橡皮擦清潔,碳膜部分用棉花棒與清水清潔勿用溶劑清洗,真的救不起來就只能找接近的阻值來換,音量與平衡調整的是音響專用規格無法替代。

日本機新機時就沒幾個錢舊品更不值錢,線路複雜零件眾多對聲音表現與使用壽命都很不好,日本元件品質也堪慮,有機會還是去物色歐美機各方面表現都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橋?我們那個年代稱為王曲。

+1......安橋應該是對岸的稱呼,民國70年代onkyo 王曲在台灣還蠻普遍的。

网友C:
+1...........以前老師介紹音響製造商都說日本ONKYO (王曲),安橋第一次聽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以前老師介紹音響製造商都說日本ONKYO (王曲),安橋第一次聽說。

我上網查,是附註中文;安橋。我覺得怪怪的,沒聽過。

网友:
4聯的兩種阻值,前面180K,後面140K,找不到請問大家哪裡買,或有變通方法嗎?

破壞性瞎搞法 :(免責聲明,VR拆壞不能找小弟)
分解4連VR
然後找尺寸-阻值, 規格相近的單連VR 四顆 (或雙連兩顆)
拆開單連碳膜板,再串回原4連VR取代掉磨損的碳膜板

繼電器內部接點抹油好嗎 ?
(接點是軸向觸點,不轉動開關那樣,是正交滑動的觸點)

汽/機車繼電器拿來應用的點子
想法蠻靈活的

關於VR清潔案例
下列是網路誰機看的兩篇,參考看看
我的診所來了一位稀客

[音量控器清潔篇]P303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