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5L 泡水機[已完修]

楼主(2019-03-28):
品牌型號:ASUS X555L
板號:X555LD 2.0 記憶體貼紙:X555LN
故障情形:泡水、無任何反應

敘述:
朋友的朋友的小朋友讓筆電喝水了,我拿到筆電的時候,已經過了三個月.......

處理:
1.拆開後先檢查腐蝕嚴重程度,我只有拍兩個比較嚴重的地方,電池接口附近、其他很多小地方都有,先用去漬油清洗各地方水漬

測量:
1.先用變壓器上電,因為它的RTC 3V是吃筆電電池,所以Adapter插了,有了RTC 3V 就會觸發, 不亮機
2.可調式上電,電流約 0.3~0.4A
3.因為看EC腐蝕的較嚴重,按照維修手冊時序,首先發現 SUSB_EC#、SUSC_EC# 皆無,於是換了EC 先
開機時序應該只有到 3 ? (請看手冊)

關於 EC 內建程序
IT8585E, 有人說有內建,有人說沒有
根據某站有人驗證過了,IT8585E 確實有內建程序,無需使用編程器寫入
內建程序會在開機時,從BIOS自動寫入,和KB9012、KB9022不同。
剛好廢板有 IT8585E

處理:
更換EC、拆下

焊接好

測量:
可調上電後,觸發電流上到 0.5A,不怎麼跳變,不過全板電壓全有,時序達到 31,CPU有溫度、升溫後風扇自動轉動,不亮機

處理:
1.開始刷BIOS,試了三、四個版本之後皆不亮機
2.遮蔽板載記憶體,如下圖

3.再觸發,狀況不變,想說會不會是獨顯掛了,獨顯很明顯的整個黃綠,原本想說不修了,過了幾天再試一下

4.拆下8顆記憶體顆粒,在其中二顆有發現泡水造成的灰塵垢堆積

5.觸發後,電流很明顯的從 0.4、0.5、0.6、1.x、0.6  快速上下跳變,亮機了!
顆粒可能有短路,就算遮蔽了,線路還是有進到CPU內

亮機後,發現 電源LED、電池LED不亮,電池能充電,無法使用電池開機、使用電池螢幕會閃爍

測量:
開機後,拔掉DC電源、電池有過隔離使其不會斷電,拔掉電源,ACIN# 會拉高為3V、 插入會拉低為 0V 沒有問題
插拔電池,BAT1IN#, 則是都不會拉高拉低

後來發現LED不亮的原因可能是 J6801 第50腳因為腐蝕斷腳 +5VSUS 沒有進到小板,48腳也疑似斷腳
此機有兩塊小板,HDD小板、音效小板

50PIN 公頭沒有焊接好,掉針,目前只好買料件

面板閃爍問題
後來有爬文發現,是面板通病,有一顆升壓IC有問題,更換後正常
面板型號:N156BGE-L41
升壓晶片:CM509A

求助問題
目前應該只剩下接電池無法開機問題,有點位圖,沒有電路圖,有些訊號不知道跑到哪

補充內容 (2019-3-30 03:05 PM):
1.先用變壓器上電,因為它的RTC 3V是吃筆電電池,所以Adapter插了,有了RTC 3V 就會觸發, 不亮機。
這點不對,不確定是否因為PM、EC工作不正常才會這樣。

補充內容 (2019-4-3 03:14 PM):
BAT1IN# 不管有、無電池都是無電壓

X555LD 2.0.zip

167.73 KB, 下載次數: 57

點位

153.8 KB, 下載次數: 62

參考

X555LD_RG 維修手冊.pdf

1.29 MB, 下載次數: 108

維修手冊

网友A:
屏蔽內存少了兩個電阻 這台要移動四個電阻 R2137 R2138 R2133 R2134
先查看充電芯片型號 再去追相關線路 主板屏線接口旁有浸水 剛好有接到充電芯片 HPA02196RGRR
PQ8801跟PQ8802 保護隔離先檢查 PQ8804 PQ8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內存少了兩個電阻 這台要移動四個電阻 R2137 R2138 R2133 R2134
先查看充電芯片型號 再去追相關線路 主 ...

報告獅子魚大,遮蔽內存我是參考這篇,所以四個,我只移了 PCBID1 及 PCBID3。PCBID2、PCBID4 就沒動了,

排列 0011 → 1001

PCBID2、PCBID4 來不及移了,顆粒拆了

點位圖傳錯了,這個資訊有IC型號

目前換過充電 IC,只好慢慢查了.....

133.88 KB, 下載次數: 42

點位圖_有IC資訊

楼主:
PQ8804、PQ8805 換過一樣

目前,待機 IC 有點奇怪,裝電池不出待機 3V、5V,插電才有。這算正常嗎?

裝電池
14  +5VAO:有
1    +3VAO:有
2    5V EN:有
4    3V EN:有
7    3V BST:4.5V
19  5V BST.. 4.5V
9  3VSUS:無
17 5VSUS:無

其他腳位少了哪個條件呢?

這邊請教 時序 4: DPWROK_EC →  DPWROK_R 這個訊號是 EC 給 PM 還是 PM 給EC

這個訊號,插電有3V,電池 無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8804、PQ8805 換過一樣

目前,待機 IC 有點奇怪,裝電池不出待機 3V、5V,插電才有。這算正常嗎?

第2腳5VSUS_EN_OC 有出來嗎
如沒有出來再查EC第14腳EC_RST#

网友B:
請教楊大: EC回焊 ,您是一隻一隻腳焊? 還是用熱風槍 ?拖焊怕會把芯片的腳弄歪了 ,謝謝。

楼主:
此機電池模式無待機 3V、5V為正常,觸發後才會有

已經找到問題,電源開關IC PU9100_APL3533,1、2腳_+3VA (待機有+3V),疑似和 第3腳短路,

造成+3VA 透過電阻 PR9100_0歐 → PS ON 進到 EC (變成反向了)

電池模式下,PR9100_0歐 兩端為 0V,開機後才有 3V通過 (PS ON過來)
AC模式下,PR9100_0歐 待機就有3V通過 (PS ON過來)

怪不得電池模式下,待機IC不會有3VSUS、5VSUS,因為時序不同

不知道是否因為電池模式下,PS ON 不應該有3V的信號,這樣造成EC無法正常判斷

它剛好在 EC旁邊,又是水漬最多的地方,腳位有短路看不出來

將 PU9100 解下再焊回就正常了

還有就是,電池剛裝上,因為它的RTC 3V是由電池 LDO 3.3V 來的,第一次按開機鍵,風扇會抖一下就停,害我以為短路保護
沒裝電池,只插AC電源,第一次按開機鍵也是抖一下

電池插著有RTC供電後就不會這樣

PU9100 水漬 (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腳5VSUS_EN_OC 有出來嗎
如沒有出來再查EC第14腳EC_RST#

報告獅子魚大,已經解決了,謝謝幫忙

网友:
這才是真功夫啊!!

楼主:
5-11 為淡藍色,在使用電池供電下,是否代表跳過這些時序呢?

我覺得滿像是這樣,時序6 -VSUS ON,應該就是EC第111腳 PS ON,按開機鍵直接拉訊號到12 PM_PWRBTN#,有錯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楊大: EC回焊 ,您是一隻一隻腳焊? 還是用熱風槍 ?拖焊怕會把芯片的腳弄歪了 ,謝謝。 ...

風槍+烙鐵+助焊劑+手動吸錫器,兩種同時都有使用耶,每個人方式應該略有不同而己

网友C:
這些水漬如果不做一些防護措施,未來有機會再度鏽蝕?!

之前看一位外國維修業主是用自製助焊劑(酒精加松香調和),固化後產生一個硬質保護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些水漬如果不做一些防護措施,未來有機會再度鏽蝕?!

之前看一位外國維修業主是用自製助焊劑(酒精加松 ...

EC 附近的零件,我有上助焊劑,然後用熱風槍烤到熔錫,也有用烙鐵補焊,我也不知道這方法實不實用

而且我拿到的時候聽說已經放了幾個月了....

烤的用意也是想烤掉一些溼氣

版上有一些痞友還有烤箱呢,主板放進去烤個幾個小時,我沒那麼高級的東東

网友C:
引用 楼主:
EC 附近的零件,我有上助焊劑,然後用熱風槍烤到熔錫,也有用烙鐵補焊,我也不知道這方法實不實用

而且 ...

抱歉,我可能表達有誤,應該是說針對水漬部位『完修後的防護』。

工廠通常是板子生產超過一個月要對BGA零件操作的話(各家公司規定各有不同),

會預先放烤箱去除板內水汽,避免爆板或是其他問題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楊大: EC回焊 ,您是一隻一隻腳焊? 還是用熱風槍 ?拖焊怕會把芯片的腳弄歪了 ,謝謝。 ...

可以嘗試看看,IC定位固定後
要焊接的那一面,第一腳放一坨錫,
加液體助焊劑
用刀口(習慣用)或圓頭(角度要抓好),輕輕的從ic腳的末端邊緣移動到沒錫的地方。

拿廢板/ic練習就會抓到技巧

PS:印象(現在不會焊了...拆都會掉PAD)

IC腳末端

IC腳末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可能表達有誤,應該是說針對水漬部位『完修後的防護』。

工廠通常是板子生產超過一個月要對BGA ...

維修還好啦,峰值溫度的操作時間不長
過錫爐比較講究。

网友D(2019-05-10):
請教大俠有關J6801這個料件名稱, 小弟的板號是x555ld 3.6, 機主與人發生小擦撞, 導致
音效失靈, led指示燈也失靈, 但是硬碟與USB 接口是正常, 經過建議換J6801這個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大俠有關J6801這個料件名稱, 小弟的板號是x555ld 3.6, 機主與人發生小擦撞, 導致
音效失靈, led指示燈 ...

不知道是不是BTB連接器
沒有圖片不能確定

楼主:
先用烙鐵將全部PAD補錫,上助焊膏,母座對好位置,兩邊的GND共四腳位也要對好,熱風槍下加熱

我買三個,第一次用烙鐵失敗,上面針腳弄到錫,第二次熱風槍下加熱成功

露天也有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52509387346#info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烙鐵將全部PAD補錫,上助焊膏,母座對好位置,兩邊的GND共四腳位也要對好,熱風槍下加熱

我買三個,第 ...

請教大俠, 您是露天買的還是淘寶買的? 小的是壞HD小板上面的座, 露天那位賣家似乎沒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風槍+烙鐵+助焊劑+手動吸錫器,兩種同時都有使用耶,每個人方式應該略有不同而己 ...

我看过工夫好的只要風槍+烙鐵3分钟内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