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電源供應器 廢物利用 作音響

楼主(2019-03-28):
這個東西不錯,有空也來作作

网友A:
直流電直接接(通過)喇叭,您還要試嗎?

网友:
很強ㄟ  單端 /純A類/無負回授/MONO   除了還少[直熱三極管][真空管整流]
已經差不多符合極致理想的真空管擴大機6要件

我怎麼沒這麼沒想到要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直接接(通過)喇叭,您還要試嗎?

用低頻訊號去驅動開關晶體,讓電流通過喇叭發出聲音,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喇叭發出聲音類似。

都是直流通過喇叭,承受不住喇叭就燒了。

重點是沒有保護裝置。

玩玩就好,不實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電直接接(通過)喇叭,您還要試嗎?

你貼的喇叭另一端是接地嗎?
看不清楚去看了原圖,原來你貼的顏色有變,在06:55的地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eK7du8vzcs#t=06m55s

网友:
使用12VDC,0.5A電源,流經喇叭 最多0.5A,從電供角度看功率。    電晶體基極(偏壓)電流IB約(12V-0.6)/1K=11.4mA,假設增益有20,集極電流lC才230mA,使用三個電晶體13007,便分流上述IB,IC數值,剩三分之一。猜測一只13007已經太夠用了。 多用幾個電晶體,喇叭功率輸出就大了嗎?

网友:
這個應該把1000uF/16V改接到喇叭,輸入改為10uF/16V,再加一級輸入推動NPN電晶體,輸出則改為高端與低端上下兩個電晶體,不然就浪費了這麼好的電晶體了.

网友B:
剛剛看留言,有人說是假影片.
100/fake video so dear friende dont tri and waste your valbul time

現在正常是沒有人在使用直接並聯的設計的,一般都是要串接小一個電阻之後再並聯,以平衡Vbe之間的先天性不平等,以保護電晶體的B,E極,免受破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留言,有人說是假影片.
100/fake video so dear friende dont tri and waste your valbul time

沒錯, 現在有很多影片都能造假, 也是假的, 一般外行人根本看不出來
造假越來越厲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沒錯, 現在有很多影片都能造假, 也是假的, 一般外行人根本看不出來
造假越來越厲害了

我到不覺得是假影片,這個電路應該能工作的,只是會失真、非常沒效率而且不安全,不值得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不覺得是假影片,這個電路應該能工作的,只是會失真、非常沒效率而且不安全,不值得一試。 ...

了解,

网友:
隔直流就可以長久用,不然喇叭被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不覺得是假影片,這個電路應該能工作的,只是會失真、非常沒效率而且不安全,不值得一試。 ...

沒啦, 我的意思是, 現在有很多影片都能造假, 造假到根本看不出來是假的
能不能運作以專家來說, 晝上電路圖大概就知道能不能正常運作, 效果部份除外

网友:
順便做一下這個好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zCULZo-t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