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大同TAC-10電鍋不上電維修

楼主(2019-03-29):
同事家工廠給工人煮飯用的,症狀是不上電

外觀

開關按下後會自動彈起,恆溫板彈簧異常

拆開量,溫度保險絲開路

還好加熱片沒掛

推測使用中開關被重物壓住,導致恆溫板彈簧變形及溫度保險絲開路

要業主上網拍買料,恆溫板總成195,溫度保險絲含鋁套管20,氖氣燈斷線就不理他

把原來頭尾線移植到新保險絲上

新舊恆溫板比一比,連調整螺絲螺牙長度都一樣,看來出廠時已校正過

裝好了

上電試機,加熱正常,水乾後30秒開關會跳起,完修組裝交件

网友A:
跳馬接點及生鏽地方,其實刮乾淨除鏽後就能繼續服役

网友:
建議還是用溫度計 測試溫度比較準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馬接點及生鏽地方,其實刮乾淨除鏽後就能繼續服役

樓主是按下開關 馬上跳起 是感熱壓片壞了

网友:
這台應是10人份   恆溫板換新是否測空燒時間4.5分~5.5分跳起
早跳轉逆時針   晚跳轉順時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