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276ML裡的恆流板

楼主(2019-03-29):
請問各位大大
G276ML 裡的恆流板燒毀部份零件是?
代號跟屍體都看不清處,連銅線都燒毀
感謝各位

网友A:
這可能是mosfet 短路造成的
建議買通用型恆流板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顆MLCC

感謝大家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可能是mosfet 短路造成的
建議買通用型恆流板來用,

感謝大家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顆MLCC

大大不好意思
MLCC部份可以幫我特寫一下嗎,銅箔部份不確定接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MLCC部份可以幫我特寫一下嗎,銅箔部份不確定接線

這塊一燒都很嚴重.不會只燒那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一燒都很嚴重.不會只燒那兩顆

再次感謝你唷^^

网友C:
不能改通用恆流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改通用恆流板嗎

手邊暫時沒恒流板,先救看看不行再買來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