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洗臉台 排水 更換

楼主(2019-03-29):
這台用了很久了,卡住了,所以該換了,

用這支工作就可以打開了,
再換上新的,

我比較喜歡用這種按壓式的,
押下去,就平了,
這個有一個孔,
要向洗臉台的那個孔,
裝上去,就ok啦,

网友A:
這種按壓開關很難用,
用一段時間,
常常彈不起來,
還是拉桿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壓開關很難用,
用一段時間,
常常彈不起來,

我之前用的那一個銅座的,我覺得很好用,這一次是塑膠座的,試試看,能用多久,

网友:
塞子的最好啦~~

楼主:
我不喜歡,不小心掉地上,還要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喜歡,不小心掉地上,還要撿,

有鍊子連著塞子的阿...古早時代

网友:
原來是這麻更換的~~  我家的也壞一陣子了

買顆塞子 解決 哈哈

网友:
這算是消耗品了, 20年以上老房子一定要換.
過程再多敘述一些更好

网友B:
雨大,壞的那隻,能修好嗎?
新的跟舊的,都是不銹鋼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大,壞的那隻,能修好嗎?
新的跟舊的,都是不銹鋼材質?

壞的那一支,不想修,它是銅製的,由於價錢不是很貴,所以在買一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種按壓開關很難用,
用一段時間,
常常彈不起來,

可以買那個彈跳頭
或是那個環
不過真的放久就會自己故障,拉桿比較長命

网友:
前幾天我也剛換一個,原本以為這跟管子跟下方彎管連接處要上止水帶就好
沒想到開水之後,鎖住這個管子那個大的圓形銅片用很慢很慢的速度滲一滴兩滴水
只好整個又砍掉重練....

請教一下
這根直管有開一個洞,那個洞的方向朝哪裡會影響什麼嗎?
我看材料有的有這個洞,有的沒有,有的甚至有3-4個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買那個彈跳頭
或是那個環
不過真的放久就會自己故障,拉桿比較長命 ...

現在直接用塞子,
免得常常彈不起來.
手指頭都快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