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冷凍庫冷度問題!

楼主(2019-03-29):
各位先進:
      小弟最近遇到一個冰箱冷凍很奇怪的現象,冷媒已重新填充,冷凍庫溫度-20度c左右,低壓壓力0~0.2 kg/cm2 ,
經開機運轉約三天後,冷凍庫溫度慢慢回溫到0~1度,就再也降不下來, 初判別可能為冷媒漏,因為用低壓表監看當時的壓力約-10kg/cm2
覺得不正常,因此關機,洩冷媒,重新抓漏,漸壓測試壓力約10kg/cm2 用專用測漏液檢測每一焊道口,檢測後都正常,此時再用抽真空確認,管路狀態
靜置約20分,確認真空表並無回壓狀態,填入冷媒破空,監測壓力與冷凍庫溫度,達正常(約-15~20度),但經過約三天後,冰箱冷凍庫溫度又開始不正常了
,除霜開關、冷凍開動、除霜電熱棒均一一確認都很ˋ正常,此時將電源關閉,等候約2小時候再開機,發現冰箱冷凍庫溫度又正常了(約-15~-20度),
想請問各位是否有遇到該問題?究竟是哪個物件故障呢?

有稍微google 一些資訊,有人回應可能是乾燥過濾器堵塞,造成冷媒回流不正常,請問各位板大這有可能嗎?
1.要如何判別乾燥過濾器是否堵塞呢?
2.若為乾燥過濾器堵塞,會因為冰箱關機一陣子後,過濾器就又通了嗎?

煩請有經驗的先進幫忙小弟我解決一下疑惑?謝謝!

電路圖

電路圖

网友:
有可能啊,乾燥劑冰堵或油堵或裡面已經很多小碎片了,一個幾百元,換掉卡乾脆

這個案例應該是冷凍油酸化變稠,運轉過程中把膏狀的油推出去塞住了
畢竟前一個狀況是有洞,吸外面的空氣吸很久了
冷媒是r134,用的是poe

要嘛用洗油機把油弄出來,要嘛拆壓縮機倒頭裁,最慘的是換一顆壓縮機
看是要搞肛還是要花錢消災
不要的壓縮機丟好康報報前通知我去搶

网友:
運轉三天後冷凍庫回溫不冷,請檢查除霜電路是否正常,有可能是除霜不完全照成蒸發器結霜,由其是冷藏室內

网友:
D時表的接線

网友:
冰箱填充冷媒,除了換乾燥劑(一定要換),再來就是要洗管路,檢查冷凍油夠不夠,還要運轉電流監控以上4點,您做了幾項?

网友:
1.要如何判別乾燥過濾器是否堵塞呢?
乾燥器後面開始結霜,或是入出管有明顯溫差

2.若為乾燥過濾器堵塞,會因為冰箱關機一陣子後,過濾器就又通了嗎?
不會

除霜定時開關嫌疑很大  或是  除霜溫度開關
建議你不冷的時候拆背板看看結霜狀況,卡滿冰的話庫溫是下不去的

网友:
有遇到過,換過濾器就解決了,沒換前過濾器徧熱,壓縮機運轉時間徧長,不然就是停沒多九又起動了,冷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