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龍炮爆炸...香煙裊裊~

楼主(2019-03-29):
剛準備安裝win10時,一邊吃奶油麵包...下一秒:砰~PSU開始冒白煙,立刻拔掉延長線。

整間書房都是電解液的味道...。囧

大電容內部的的電解紙卷都噴飛到風扇出來,拆開外殼更是慘烈。

看起來很像烤肉醬...其實不是。

网友A:
還好這有防爆孔~

要不然哦~

真的跟炸彈差不多 !

网友B:
這個更刺激 後來味道過了三四天才慢慢變淡

現在該塊電源電路板  這著禮拜日要處理  現在一打開袋子還是有味道n_154|

网友:
哇,大龍炮,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更刺激 後來味道過了三四天才慢慢變淡

現在該塊電源電路板  這著禮拜日要處理  現在一打開袋子還是有 ...

專大這個案例也很慘烈,滿滿的紙卷碎屑。

剛剛開了一小時的負離子清淨機,還是臭臭的...

也難怪~整個電解液變成蒸氣冒煙,再開個幾小時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這有防爆孔~

要不然哦~

其實它老大有預告了,砰個一聲代表 fire in the hole~林北受不了了

楼主:
我現在是擔心零組件是否有受損n_166| ...只能明天下班後再處理了。

网友C:
這是400V 電容嗎
那 APFC 昇壓回授檢測電阻 也別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400V 電容嗎
那 APFC 昇壓回授檢測電阻 也別忘看看

電容標示是420V。

好的,感謝Simon大提醒。

网友D:
沒有動態的可以看,不好玩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動態的可以看,不好玩 ...

其實可以請多拉ㄟ夢商借個『記憶回憶機』來放送出來...

要是當下我還在錄影...肯定被我媽打個半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可以請多拉ㄟ夢商借個『記憶回憶機』來放送出來...

要是當下我還在錄影...肯定被我媽打個半死。 ...

不是當下才錄,而是一開始就給它錄下去了 ...  ...

楼主:
PC零件沒問題...早上又炸了一顆~囧

兩顆PSU透過同步線組成另類雙路前幾天跑i9轉檔都沒事呀!

(原來兩顆都是Coolermaster的silent pro,炸了一顆改使用振華的500W墊一下)

一跑TR4就炸掉PSU ... 都是安裝win 10過程中炸掉...我媽還說你是泡什麼茶?好香~我靜靜的不說話。

今天下班再更新~

网友:
這種大顆的更刺激
客戶外出工作誤接380v的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PC零件沒問題...早上又炸了一顆~囧

兩顆PSU透過同步線組成另類雙路前幾天跑i9轉檔都沒事呀!

你媽媽鼻子聞香,有鼻福了 ...
我看現場的第一次是在40幾年前了,在學校電子實習工廠時,有個同學把真空管的,好像在電壓有ˋ330V的濾波電容裝反了,現場飄起一陣濃煙,再來是同學們的哇哇哇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

网友:
引用 楼主:
PC零件沒問題...早上又炸了一顆~囧

兩顆PSU透過同步線組成另類雙路前幾天跑i9轉檔都沒事呀!

安裝 WIN 10 會炸 POWER ?

這是哪一招 ?

中毒: POWER 殺手 ~

楼主:
剛下班,買一顆新的750w,再炸的話…就不測了。

晚點發在專版上提問,請教各位來分析到底哪個環節出問題?

楼主:
第一顆爆炸PSU

已爆容值與ESR測量(注意:測量前請先放電)

他的未爆兄弟與ESR容值,不過也稍稍偏低。

第二顆PSU to be continued...

网友:
那一顆電容有標8什麼的,會不會侵權啊,哈哈哈

楼主:
目前正在清理電解液的碎屑與湯汁...

放了快6天,電解液還呈現液體狀,越接近爆炸現場味道越濃郁。真香呀~

楼主:
確認兩顆未爆的270uf電容還在+-20%誤差內,索性將這兩顆焊回去。

先串防燒確認是否還有其他故障現象,很好防燒只有閃一下、待機有出來。
再來就是接三顆故障硬碟當負載,PG、各電壓輸出正常。

待新電容到貨後再換上,果然與我預想的一樣。

當下炸機時,PC螢幕還正常運作,推測只有大電容掛掉的機率偏高。

注:原電容規格為Matsushita 270uf 420V 尺寸: 直徑 25mm 高 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