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2mm厚不鏽鋼手工折出完美90度方法~送好禮

楼主(2019-03-29):
之前收了一堆約32公分*52公分2mm厚的不銹鋼下腳料
想要16公分線折成90度
2mm很硬
請教DIY手工摺製方法
感謝~~~
激盪出好方法送出以下暫時保密好禮
由我選定激盪出DIY手工好方法的會員送出好禮
請不要有意見謝謝!

网友A:
數量?都一折?可以寄來我用油壓折床代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量?都一折?可以寄來我用油壓折床代勞

感謝windata大熱心幫忙
我家附近就有不銹鋼加工廠
其實我已經手工摺出完美90度
只是想知道更多方法

网友B:
  用器具 鋸 或 切 出一條 淺溝, 就容易折了.

  異想天開, 笑笑就好.

网友:
平口虎鉗, 燒紅再折. 萬一中選也不要好禮, 純粹參與激盪,

网友:
還是蔡大想要這種

网友:
蔡兄弟是想要手工DIY摺法
用壓摺機一定漂亮的

我是都用L型鋼鐵墊底 用木頭角才慢慢敲出的  L型鋼鐵要放成倒L行 最好在兩端處先夾緊防止易位跑掉 慢慢敲
小片的我都L型鋼鐵放在貨車後斗尾部 剛好高度好敲

网友:
2mm的如果不是超大片,放在鐵門框上,用鐵門關上,要慢一點,注意折線位置,數量不多應可行。

网友C:
蔡董這規格 32公分*52公分2mm厚的不銹鋼
可以5片賣我嗎?

网友:
用砂輪機切溝後 再折彎,折角處填角焊補強化。

平板可以當流理台墊板,工作耐磨板。

网友:
交給蔡老大折          哈哈

楼主:
我用簡單機具徒手折好的成品

网友:
做擋泥板?!

网友D:
手工?少林大力金剛指應該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蔡董這規格 32公分*52公分2mm厚的不銹鋼
可以5片賣我嗎?

抱歉!
這亮面不銹鋼
厚度夠四個角都是圓角
我很有用處
必須留這慢慢用

有需要我可以幫你向不銹鋼廠訂製
尺寸隨你訂
一般都是算重量加上彎折工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少林大力金剛指應該可以。

少林大力金剛指應該也沒用
有力氣折的彎也無法折出90度
當然不能硬碰硬,你說對不對橡皮人~~~

网友:
用大門的門來折這種鋼板......

网友:
鋼鐵人應該能處理吧 , 只是出場費....

网友:
老灰狼的家裡有一台4尺長的手工折角的...已前是專門用來折鐵網片的
大概的構造就如下列視頻

以蔡老大的功夫...要打造這一台...應該沒問題n_116|

楼主:
灰狼兄神出鬼沒好久沒出來喇賽吼

网友:
大陸有人要兩隻角鐵,用後柳焊住,中間留厚度,就能折了

网友:
蔡老闆要幫老大打造鎧甲~~~阿捏老大就不怕忘記加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器具 鋸 或 切 出一條 淺溝, 就容易折了.

  異想天開, 笑笑就好.

隨機網文
類相關的加工參數

鈑金折彎中如何折彎成小內角?圖文講解!

折彎工藝居然有這麼多學問,漲知識了

折彎工藝居然有這麼多學問,漲知識了折彎工藝居然有這麼多學問,漲知識了

折彎工藝居然有這麼多學問,漲知識了

鈑金折彎件設計規範,硬貨需要的請收藏!

不鏽鋼碳鋼折彎係數折彎扣除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這亮面不銹鋼
厚度夠四個角都是圓角

沒關西 蔡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隨機網文
類相關的加工參數

我就知道ericchou老師的資料最豐富
其實我是當天想完成工作才沒請不銹鋼廠彎折
小弟的確是用福蘭達切割折線處
不用大力金剛指十分鐘就輕易彎成90度角
完成工作

网友F:
外行人偷偷問一下~
這樣強度會不會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行人偷偷問一下~
這樣強度會不會降低啊?

強度肯定會降低。但是2mm厚的不銹鋼,強度已經非常強了,折個一次應該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行人偷偷問一下~
這樣強度會不會降低啊?

強度一定降低不少
這是用在大狗病房的地板排水面蓋
強度要求不高
不過我短邊留10公分 比例上面積算大
我站上去測試不動如山
而且毛小孩應該不會像我一直站在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