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L4202TRA 無畫面 背光問題 完修

楼主(2019-03-29):
開機   閃一下    照一下有看到LOGO

拆開量一下背光    上下2組電壓不同    拆面板吧

拆掉壞的燈珠.....試點一下     恩 確定沒問題........<千萬要測,不然又要再拆一次   面板搞壞就慘了>

完修  ~

网友A:
一閃即滅有背景..可能是燈珠損壞...
  恭喜完修

网友:
東元壞燈珠好多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這問題.......
不過也比以前動燈管還輕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閃即滅有背景..可能是燈珠損壞...
  恭喜完修

也有遇過不是背光壞喔!      要量過最準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2019-04-28):
請問燈條是自己買回來換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燈條是自己買回來換的嗎...

可以按照燈條型號去買     或改通用版燈條 或  拆燈珠     我是看心情做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按照燈條型號去買     或改通用版燈條 或  拆燈珠     我是看心情做  哈哈哈 ...

嗯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