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些板子如何塞進有限的機殼裡?

楼主(2019-03-29):
在偶然的機會下,得到一台32吋聲寶的LED  TV,測試後,應該是面板壞掉,從友人處取到一塊AUO的T315XW01,想說面板玻璃尺寸差不多,就拆下面板玻璃,給他硬上了!
原來的屏線直接插刀板上,也是小小一塊刀板,這塊新來的面板,除了硬是要一大塊TCON外,連刀板都有三塊!小心翼翼地把側面的刀板藏到背光的反正片後面,另外兩塊水平的刀板,硬是切開一部份的外殼給他塞進去,各塊板子搭一搭,就位之後,就成功啟動!!
發色蠻漂亮的面板,但是本來機殼的位置只是中間舖氣泡紙那一小塊而已,我的板子那麼多塊,尤其是那TCON,真的是超級大!排線又擋到腳架的螺絲孔!不知道該怎麼固定這些板子和原來的腳架!
曾經有這樣的想法!乾脆就順水推舟變正屏好了!想辦法把腳架固定在原來的上面,然後整台電視翻過來看,讓聲寶的LOGO倒過來在上面,但是這樣很詭異,不禁讓我想到大法師電影裡那個從樓梯上倒著爬下來的那個人(這個梗不知有多少人知道?)
電源只是臨時找一塊來用,可以再想辦法找小塊一點的來用,但是無論多小,可能還是塞不進去,請問板上的各位高手,我要如何解決問題呢?

成功啟動後,原來的面板是倒屏的

成功啟動後,原來的面板是倒屏的

怎麼把這些板子塞進去啊?

怎麼把這些板子塞進去啊?

网友:
送你一句話 這不叫做自找麻煩嗎  也許找到跟你同好的才能研究如何解決 也只能業餘的才能這樣搞 像咱職業維修者是不會這樣做的 這平台是自由發揮的 雖然我看不慣你的做法 但我尊重你的言論 這就是民主

网友:
那LOGO可用黑筆塗掉
機板鎖在外殼外面 在包好絕緣 也是可看ㄚ

网友:
您用公板~
又用通用型恆流板~
那只要再插個12V 5A 的變壓器不就行~

這張面版能上實在是太強了~

网友:
直接崁入裝璜牆壁,超酷的哦!

网友:
聲寶某些機種LOGO可以直接摳掉
他是貼上去的
固定不了就直接背在後面,搞個壁掛架  一樣可以用~~

网友:
等最後的成果展現

网友:
努力找一下 程式
我記得 有程式對映選面板 上下翻轉

网友:
面板倒裝,
外裝機箱置放電視底部當底座。

网友:
其實你這個作法就是找長一點的軟排 T-CON看要不要固定外面看看 不然就是換別塊LED面板吧~~ 早期LCD的T-CON都蠻大塊的 而且你這台電源板不用那麼大塊喇 LED的都很省電 你挑小塊一點的電源板吧

我前陣子也才搞兩塊聲寶新轟天雷32吋的 都是被敲破的 還好有其他32吋LED的可以拆面板來裝 裝上去還是用聲寶原來的主板去點因為聲寶後期的主板都是公板居多可以調的參數很多一下子就調好 起來畫面都還可以~

网友:
公板找看看有沒沒有鏡射(大多會有)就可以解決正反屏的問題了

電源板太大塊網路有賣小塊一點的也可直接用變壓器

楼主:
感謝大家的意見啊!的確我不專業是業餘的,就是因為如此,所以很珍惜可以取得的資源,從小就喜歡自己動手搞,今天用掃墓完的時間,找了一塊比較小的電源板,塞了進去,本來主板有蓋起來的,後來發現太熱,就醬吧!

楼主:
明天再來自己弄個腳架,雖然暫時可以站,但是會擋住喇叭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再來自己弄個腳架,雖然暫時可以站,但是會擋住喇叭聲!

有通用底座   鎖壁掛恐為底座  台灣稍貴  掏寶便宜
自己買一個吧  要是找原廠底座價格都可買通用的

网友:
這台好像是用3合一公板
到內地找資料
應該不用改板

楼主:
感謝賜教,這塊面板玻璃是吃5v的電,三合一公板只有12v,所以只能上單板,腳架不想多花錢了,手上有一些鋁料,明天來試試

楼主:
原來板子也是給面板12v的電

网友:
可以殺肉 找廢棄的舊電視(有些有外置式的塑膠殼)可以殺肉
再用螺絲鎖上
電源版塞進去做外置,最容易壞就是電源版,以後好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