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問題) 三洋洗衣機 sw-1388uf 自動偵測洗衣水位高低問題

楼主(2019-03-30):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遇到一個奇怪的問題
洗衣機為97年製,前年自行換過皮帶(21.5)以及水位感應空氣開關,去年自行換過脫水排水拉線馬達
洗衣面內部電子板機板都很漂亮沒受潮,放在頂樓室外有專用的遮陽區
最近脫水非常大聲,發現地上有個奇怪的金屬圓圈彈簧,一直找不到是哪裡的小零件(不知道哪裡掉出來的)
後來才發現那金屬環是四隻懸吊避震桿其中一隻內部的東西.裝回去脫水就恢復正常不會那麼大聲(但是避震四隻我還是打算找個時間換掉,裡面有生鏽了)
好不容易解決一個問題,後來家人說最近水費暴增,我懷疑是不是廁所ˋ馬桶漏水,原來是我誤會了
問題出在洗衣機....自動偵測衣物水位的功能,不管有沒有放衣物,都是最高水位(104L),皮帶也正常,調整馬達螺絲(用13mm套筒)修改皮帶緊度也沒用
拔除皮帶,用手轉馬達軸,也都沒有卡卡的跡象,拔除皮帶再用自動偵測看看(洗衣機電腦版,透過迴轉盤運轉組正反轉4次 取馬達電流值.決定水位高低),也最高水位...我連皮帶都沒裝也是最高水位,這下到底是什麼問題 實在是很納悶....
只好手動設定水位(洗衣、脫水、內槽懸轉、回轉盤旋轉)都正常可以洗,電腦機板也沒故障,皮帶也調整過,問題就只有自動偵測還是一律最高水位
請問各位高手,到底是什麼元件有問題???
我曾在匹酷網查到一篇,他也是一直自動偵測最高水位,最後他換了啟動電容完修(他的迴轉盤有旋轉無力現象),但是我的並沒有無力
我打開檢查電容器是55uf規格(而且還多了一個60uH標示,電容器為何還要標電感值 ),外觀檢視也正常,難道真的是電容器造成的嗎?
水位壓力開關我先排除(因為手動設定是正常的.放水的高度以及排水都偵測正常,水位高度能正確感應)
是自動偵測衣物決定水位高低有問題

网友:
和洗衣槽有個連通的垂直水管(裡面可能有浮球?),是用來測水位的,
看是不是中間的接管鬆脫了!? 打開後面的背蓋應該就能看到,不用翻肚...

我們家過去一台古老的洗衣機,
不但接管鬆脫,接口處也裂了一點,這才麻煩!
搖晃太久就可能發生。

网友:
洗衣機用久了~~
軸心會磨損~~
轉動時所需電流會變大~~
就會變高水位~~
皮帶弄太緊也會~~
另外還有三洋洗衣機的通病~
就是會用空中接頭然後時間久了就氧化了~
接觸不良阻抗大~電流也會增加~
查查看前控制機板的空中接頭吧~

网友:
水位開關是不是一個氣鼓裡面包含三個接點那種? 是的話拆出來接軟管在灌水模擬水柱高度就keiy

楼主:
更新一下維修進度:
FlyNews大大所提供:透明軟管已檢查過,吹氣無破損阻塞
fireway:馬達空轉,不裝皮帶(不驅動迴轉盤組),也是偵測洗衣最高水位,配線檢查過無破損,接頭插pin無氧化
xiaolaba:水位開關拆下,用銼刀打磨接點,無效果(水位開關正常能偵測桶內放水位至,並無故障)

好像除了電腦機板以及馬達,這兩樣,其餘的可能都排除了
但是馬達又能正常洗衣(扭力足夠),也沒有卡卡,
我還特地拆下來電容55uf,用電容表量測也正常
馬達拆下來調整皮帶也無效
這下真的是沒有招數可以使了...哀
電腦控制面版我也又拆了一次,看背面的電容也都正常(c2,c3)都沒爆很完美,也都很乾燥沒有浸水過

這下只能繼續用手動控制洗衣水位了...
自動功能故障 未能修復...

楼主:
更新資料
原廠說明書 http://www.sanyo.com.tw/s1504/files_prod/files/pdf/SW206003.pdf

1.洗衣脫水槽內預先放入水時,且水位超過極少水位時,
無法正確的偵測檢知布量,而水位會自動設定高水位。
2.如放入濕的洗濯物,水位會變高

水位壓力開關也許是個癥結點,但水位手動設定高中低,水桶內,放水的高度都正常,排水到底.感知也正常,讓我一直判定水位感知是正常的
明天先拆其它的水位壓力開關來試試看....

楼主:
補充:調整馬達時,整顆拆下來發現外殼上面還有一顆奇怪的電阻,不知用意為何? 量起來大約1.02M歐姆

网友:
自動偵測水位...
看看有沒有跟重量有關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調整馬達時,整顆拆下來發現外殼上面還有一顆奇怪的電阻,不知用意為何? 量起來大約1.02M歐姆

馬達運轉經皮帶帶動軸受組立,運轉時產生靜電,電阻是用來將馬達外殼上的靜電釋放掉

  空桶時自動偵測水位會顯示最高水位(轉盤會先左右自轉偵測),卸掉皮帶馬達自轉(輕負載)亦是如此,且馬達
轉速正常,我猜測是基板故障

  水位開關雖然在桶內有極少水位時會自動判定最高水位,若是如此一開始自動偵測水位時轉盤應該不會先自
轉,而是直接進水不偵測,還有一點若是水位開關偵測到桶內有極少水位時,單獨設定脫水應該馬達不會運轉才對
,因為桶內有水必須先排水才能脫水

  你這問題比較少見,我是猜測基板故障,或許會出乎我意料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運轉經皮帶帶動軸受組立,運轉時產生靜電,電阻是用來將馬達外殼上的靜電釋放掉

  空桶時自動偵測水位 ...

感謝大大,(以下這兩段是截錄原廠說明書的說明,不是實際發生,讓您誤會了抱歉)
1.洗衣脫水槽內預先放入水時,且水位超過極少水位時,
無法正確的偵測檢知布量,而水位會自動設定高水位。
2.如放入濕的洗濯物,水位會變高
================================
我一直把水壓力感知開關排除,因為手動放水高度都正常,排水也正常
我也很納悶皮帶馬達都運轉很順,我還特別把皮帶卸開,使轉盤運轉組分離
單靠馬達空載電流偵測(正反轉四次)就是一慮104L高水位,實在是納悶
電腦機板最常爆開的電容也目視正常,因為有上膠,只能用摸的也沒發熱,都很乾淨沒受潮
曾查痞酷有一則維修實例是跟我的類似(東元洗衣機,自動秤衣服水位偵測一率最高),最後他的是回轉盤旋轉無力,啟動電容衰退(5X多衰減到24UF),後來換啟動電電容就完修了
不過我的量過還很精準在55~56UF,迴轉盤也很有力
看來必須要叫三洋服務站來維修了
我也覺得您懷疑的的機板很有可能
這台洗衣機97年製,半傳統機械式的洗衣機真耐用
若是請服務站人員來檢修,若真的是電腦板想必也要花上1500~2500之間
四隻吊軸也有老化,若真的是檢測電腦板壞,我再來跟您回報結果~~可能我就改用手動繼續用了,我覺得殘直好像不高,(放頂樓使用,當初是用吊車吊上去的,要換新的也很麻煩...)

网友:
這個要看當初設計控制程序有沒有bug,水位高度除了壓力開關停進水同時依賴計時器,假設有bug,剛好水柱高度漏氣壓力一直不足,開關正常但是氣鼓壓力上不去,純粹依靠計時器就有類似現象,2001年的某牌歐洲洗衣機就發現過這問題,還是Motorola的控制器,剛好看過修過一台

网友B:
再不行就上個淘寶一個洗衣機公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運轉經皮帶帶動軸受組立,運轉時產生靜電,電阻是用來將馬達外殼上的靜電釋放掉

  空桶時自動偵測水位 ...

大大,我跟鄰居借拆了同型的電腦板
確定為電腦板故障
詳細請看圖片!!
終於抓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不行就上個淘寶一個洗衣機公版,便宜

感謝 已抓出問題,真的是電腦板故障

网友C:
能比對出來修好電腦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比對出來修好電腦板嗎?

有困難,版子都上膠

网友:
我暫時靠吃維修基板這行的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困難,版子都上膠

要挖掉阿~~~~在這邊修理全自動洗衣機電腦板的都得挖

先從電源下手.......檢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困難,版子都上膠

  你知道自動偵測衣物量原理是靠馬達運轉時受到的阻力越大電流就越大,再將這個數據回授給MCU作水位高低設定的參數,那麼維修基板就應該有方向,就從馬達引線基板入端黃-藍線查起,一條是控制左轉另一條控制右轉,那麼MCU只要偵測這兩條線上的電流大小就可知道衣物量的多寡,那麼是靠什麼零件去偵測這兩條線的電流呢?這得挖開才知道,我也沒挖過,防水膠是軟的很好挖但也很麻煩~

  簡單一點的偵測是先靠二極體將馬達上的AC轉為DC,再經過光耦合IC檢測電流大小,電流越大導通角越大輸出電壓就越大,再將這電壓經過OP放大器放大,最後送往MCU,你的問題應該是進入MCU之前這段出問題

~支持開挖~

補充內容 (2019-4-1 02:13 PM):
衣物量是靠馬達停止供電,因慣性還會自轉,也因線圈停止供電產生反電動勢,再利用半波整流產生脈衝,自轉時間越長代表衣物越少,脈衝個數越多水越高

補充內容 (2019-4-1 03:59 PM):
脈衝個數越多水越低才對
最近老是出錯~

网友:
我都用砂輪機切開底部的塑膠外殼~
然後開挖~
有時候會不心小挖斷細小的線路~
要小心~

网友:
這個可控速的應該使用萬用馬達,但是traic要過零檢測控速的,不好也不易隨便測電流

网友D:
我的三洋洗衣機跟樓主情況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水位偵測後永遠在最低水位,其他功能都正常,三個月來都手動調整水位,漸漸習慣成自然了。樓主如果有修復也請續發維修文,很好奇到底是那出了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自動偵測衣物量原理是靠馬達運轉時受到的阻力越大電流就越大,再將這個數據回授給MCU作水位高低設 ...

更新維修進度2019/04/01
由於電腦板上膠,嘗試挖除膠,雖然一小塊很好除去,但整快的板子連背面都有膠,實在太難挖了
目視幾個重要的IC,接近背面電源變壓器處(兩顆電容器1000UF/470UF)目視都正常,通常這兩顆壞掉是電源會斷電再啟動(行程會拖長重複)
這兩顆分別是走12V以及經過一顆78L05轉換成5V
在電源附近有一顆TC4096BP邏輯IC(經常用再觸控檯燈板上的那顆)
附近還有一顆電壓比較器LM393
然後馬達驅動處有5顆TRIC標示(其中三顆是小電晶體3腳,水位偵測高、低、以及標示SOFT不知道作用),另兩顆就是鋁散熱板上,提供給馬達主要的電力供給
靠近機板兩面合接處,有兩顆各7組邏輯的IC(由排線18條串聯上下兩面),到另一面就是主MCU,以及記憶IC(24C02L)
MCU最上方那幾顆我就沒挖開看了,應該是控制水位燈號、面板燈號的LED驅動IC(有很多限流電阻)所以我猜是燈號用
嘗試挖除整片膠,實在是很累....所以我暫時先不搞了..(已告知家人手動設定水位)
然後今天順道去三洋服務站,購買四支避震吊桿(本來想上網買,但要等好幾天,算了),結果去服務站買竟然還比較便宜!
(網拍賣的吊桿是舊型開放式,裡面彈簧還要抹阻尼油,服務站賣的封閉式吊桿只要抹外圍)
服務站的吊桿是新型(封閉式),500$四支,阻尼油另外買100$,排水管100$,順便問電腦板(自己買是2200$不保固),(請師傅到府服務才有保固)
以前曾做過一陣子服務站,現在差不多每家都是自己買零件不保固了(機板)
脫水發出戰車的聲音,故障碼E3(衣物異常),更新完吊桿已正常
順便將生鏽部分除鏽,用較環保無毒的鋅粉底漆(很貴,比一般紅丹漆貴三倍有)是我漆鐵皮剩下的,然後再用鐵樂士白色噴一噴(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反正老洗衣機了,功能比較重要
吊桿用以一換一的方式逐一更換,並再吊桿外圍抹阻尼油(跟洗衣機接觸的部分,及吊桿黑圈、吊桿最上部懸吊處),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換好...(後面兩支很好換,開後蓋就能換,前面兩支要將桶身墊磚頭)
目前暫時整修完成,看看還能用多久
等到電腦板掛了再來大整修
附件圖片多張,慢慢欣賞,感謝大大一直努力回覆,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三洋洗衣機跟樓主情況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水位偵測後永遠在最低水位,其他功能都正常,三個月來 ...

您的洗衣機型號是? (有些型號 電腦板 會用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自動偵測衣物量原理是靠馬達運轉時受到的阻力越大電流就越大,再將這個數據回授給MCU作水位高低設 ...

更新:
大大,我找到這段話 順便貼過來
===========================
[0002] 现有的判定波轮洗衣机负载重量的方法运用的是采集电机反电动势的方法。给洗衣机程序控制器输入一个信号驱动电机转、停,电机停止后会产生一组反电动势脉冲,通过采集不同负载的电机反电动势所产生的脉冲数值,拟合成各皮带张紧力下的称重曲线。用空桶的称重数值判定当前皮带张紧力,选择相应称重曲线;洗衣程序启动后,电机驱动波轮转,通过称重数值与曲线数值的比较,判定负载重量。该方法简单易于实现,且在1KG以下的小容量波轮洗衣机上应用比较成熟。但该方法在大容量1KG以上波轮洗衣机上应用时,出现相同负载下采集的脉冲数据不稳定、整体数据区域窄、存在较严重的数据交叉现象,从而无法得到相应的称重曲线。使得无法准确判定波轮洗衣机负载重量,对于能耗要求较高的地区,产品无法满足能效要求,产品竞争力较弱。
來源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03306095B/zh

補充內容 (2019-4-2 10:54 AM):
補充 此篇更為詳細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125275A/zh

補充內容 (2019-4-2 11:02 AM):
補充資料
全電式雙變頻洗衣機
http://www.tecofound.org.tw/gree ... wnload/sample02.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洗衣機型號是? (有些型號 電腦板 會用一樣的)

超音波SW-1388U(沒有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音波SW-1388U(沒有F)

看外觀是一樣的電腦版,等我找到原因以後再跟你講
不過應該要一陣子了,現在懶得拆了,目前能洗就好
要另外買一片故障的來研究,把膠全部除掉,慢慢分析電路走向,重建重畫原始電路圖,直接找到痛處,再開挖這片還能洗的機板
若研究出來,到時再用訊息告知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外觀是一樣的電腦版,等我找到原因以後再跟你講
不過應該要一陣子了,現在懶得拆了,目前能洗就好
要另外 ...

如有研究出來
望能公佈於論壇 嘉惠酷友

如果需要舊機板(壞的) 有到雲林縣莿桐鄉時說一聲 我應該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超音波SW-1388U(沒有F)

有F跟沒F都是同一塊基板
目前這塊基板原廠已停產,改用代用基板

楼主:
4/2更新:
目前已將機板背面的3顆固定螺絲卸除,隨時可以將面板翻開來測量(洗衣機都能洗,這樣也挺方便的)
經昨夜思考,今天先用非破壞方式檢測,用針型的探頭先插入軟膠,直接機板正面用量的
電源12v的來源是最大顆的繞線變壓器,一次側輸出12V(AC),進入一顆迷你橋整(四方形黑色)出來電壓是9.6V(DC),再通到R1(色環是3.09K歐姆.量起來是3.02K)然後電阻另一端接地
附近另一回路就是12V(DC),馬達再押啟動運轉時電壓不穩定會跳動,12~13.1V,之後降回12.5V(穩定)
本懷疑是濾波電容不穩定(1000UF/25V),我用偷懶方法直接並一顆電容在電表探棒上.但成效未果(並非此問題)
而5V經7805輸出卻非常穩定,在馬達運轉時都沒變動
目前已網購一片半良品(8位顯示左邊顯示不良)偵測衣物正常品.等待物件送達再交叉坐電壓量測比對抓問題
另LM393與馬達檢測電流無關(因為只靠電壓表量起來不管手動自動,高低水位都差不多每隻腳的電壓)

楼主:
4/4更新:
目前良品版已經送到,經兩片電路板電壓比較以及靜態測量
發現LM393右半側(5.6.7.8支腳)靜態阻抗以及上電電壓皆異常(與正常品有差異) 上電後附近電阻量測到的電壓也有滿大的差異
決定開挖判斷走線,詳細等待補圖
目前猜測判斷往以下三點,
(1)附近電阻變質
(2)LM393故障
(3)更上方源故障

楼主:
補充幾張開挖的照片,想開挖的朋友可以參考
工具(美工刀,刀片要換新的,右手挖,左手戴手套),一字起子先把表面的膠邊挖開,然後用刀片切出周圍四周,再用一字起子當板手支力,插入撬開
板子是很好撬開,但是除膠就要很費心了,用刀片慢慢刮配合鑷子
2019/4/4今日更換新的電壓比較器LM393,因其周邊電阻R27.R28量起來不太一樣
其中一電阻為150K歐姆,正常良品上的R27量起來卻是140K歐姆(有10K的差距),根據色環電阻最後一碼是金色誤差5%,那150K*0.05=7.5K,是有點多了,LM393單獨又亮不出來靜態阻抗,所以有點懷疑出門買新品換換看,無效

整體電路板開挖以後,整理一下思路:
大變壓器->交流/直流->繼電器->(但這5腳繼電器線路很奇怪,源頭是110V其中一端黑色,經由DC12V線圈控制,黑色的線路是交流,卻接點到7805的OUT端,那只要繼電器一切,變成交直流都混在一起???7805的OUT5V端又混接上交流?這樣不會爆???)
大變壓器->直流(12V)->
大變壓器->直流(12V)->變壓穩壓器(75L05)->DC5V(整個電路板幾乎都用得上這組5V當作IC電壓源Vcc)
IC-TC4069UBP,負責水壓力開關的邏輯判定,電源吃5V,將其電源供應斷開,模擬故障,電腦版會顯示EA,斷開水壓感應器的兩支電阻,也會顯示EA
(證明水壓感應器正常)
IC-393負責電壓之比較(感覺是其中有馬達回授電路接入此,但我一直量不出來,異常的問題就在此處)
馬達黃色粗線(馬達正轉線組)、馬達藍色粗線(馬達反轉線組),故脫水只轉單向,黃色有電流,馬達白色交流
馬達驅動之兩顆為TMG12C80F(中間只有一顆有接光耦合PC817.接入5V以及TMG12C80F之一腳)懷疑這是馬達負回授電路,最後會到LM393(此路一直量不到電壓是0,阻抗也很奇怪,差了快10K,良品上面有0.14V的對地電壓)
兩顆TMG12C80F交換過沒用(本又猜測可能是單顆阻抗改變,電流不一樣,但交換一樣,所以TMG12C80F可以排除)

另外靠近兩片板子串接線處,那兩顆IC是相同的(ULN2003),左邊一顆負責軟水,右邊那顆負責(脫水拉線馬達、出水馬達、超音波空氣幫浦),
(控制馬達電流為R2、R3)接入右邊的ULN2003,源頭是兩顆馬達的T12C80F
ULN2003兩顆交換過,無效(本又猜測ULN2003可能壞一顆,但交換一樣,證明功能都正常ULN2003可以排除)
另一面,
主處理器MCU-IC1(87CH46N6)
主處理ˋ器上方的IC7(LED處理(HD74HC373P))
記憶IC5(24C02L)

以上為今天研究成果...我還是懷疑應該是LM393附近的迴路有問題
繼續努力...只要把馬達取樣迴路找出來,應該就有救了,不知道是用光耦合達到偵測回授(還在找不知道哪裡),或是直接ULN2003的R2.R3就直接控制電壓,達到取樣(那這樣就直接進入MCU了,沒零件好換了)
(目前先把良品換上去使用)

楼主:
更新
R104(33K,5W)確定燒掉(膠封在鋁散熱板上)
本以為是電表有問題,後來換了三台都量不出來(或變很奇怪數值上M歐姆)
拿33K電阻(1/4W)來量,電表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F跟沒F都是同一塊基板
目前這塊基板原廠已停產,改用代用基板

更新
R104(33K,5W)確定燒掉(膠封在鋁散熱板上)
本以為是電表有問題,後來換了三台都量不出來(或變很奇怪數值上M歐姆)
拿33K電阻(1/4W)來量,電表就正常了,剪除壞掉的R104
焊上(1/4W,33K)回去R104
量起來兩側是20歐姆左右(與良品相符)
已完修,確定是黃色馬達線,取樣迴路的電阻沒錯!!!!!!!:lol:lol:lol
(要再去材料行買同規格5W的,怕1/4W撐不住..只是測試)
今天都一直在玩這板子查線路,總共花了快12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三洋洗衣機跟樓主情況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水位偵測後永遠在最低水位,其他功能都正常,三個月來 ...

我修好了,確認是R104電阻損壞
你可以往ULN2003那顆IC的R2.R3
以及機板黃線連接馬達那條,有個取樣迴路(有一顆光耦合那周邊查查看,RL104就在那回路上面)

楼主:
2019/04/05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有研究出來
望能公佈於論壇 嘉惠酷友

已完修,R104燒斷

楼主:
補上最後維修完成照片
看手邊有甚麼就用什麼....找到兩顆68k大功率電阻,將其並聯(電阻值會變1/2),34k已經很接近原始33k
所以能堪用~~~並聯以後還會分流.所以比較不會再次燒掉...
感恩完修 多謝眾大大提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好了,確認是R104電阻損壞
你可以往ULN2003那顆IC的R2.R3
以及機板黃線連接馬達那條,有個取樣迴路(有 ...

感謝J大告知,想不到金屬氧化膜電阻也會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
R104(33K,5W)確定燒掉(膠封在鋁散熱板上)
本以為是電表有問題,後來換了三台都量不出來(或變很奇怪 ...

不要買太大,這電阻也相對是保險絲...
換太大沒燒掉,可能會燒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