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家中的電源配線

楼主(2019-03-31):
小弟我雖是電機工程畢業的,但沒去考過電匠也沒配過家庭線路(有自已修過家中線路),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家庭中配線的參考線路圖可參考

网友A:
股溝「室內配線丙級分電盤配線」-第3、4、8題都是測驗這個
一般家庭用電都是單相三線式(線色以紅白黑說明),接黑-紅時為220V;接黑-白或紅-白時為110V
黑或紅線就是水電師傅說的火線

网友B:
看這盤面,牆裡的管線應該不粗,所以應該也沒辦法做大變動了,只能照原線路穿線,最多再加條接地線。

配電盤NFB更新,如果可以的話,建議把配電盤加大。

网友:
配電盤加大+1

45年房屋去年才請電匠申請110V變更220V,1,2樓3人施工1 天
您NFB 都是220V式 或是並聯輸出,
如果有工具就考慮自己施工,各路分別控制,
不然還是請專業

网友C:
不用去想   先找出L1 L2 跟N 就好

L1 對L2  =220V
L1,L2 對N=110V
N對地=0V 或是接近0V   如果高於20V   請找條裸銅線  插入水溝  水溝蓋 土壤  以那條線做基準點測量

電工 配電都亂七八糟的    唯獨拿著電錶去量才准
家用電   有修改過的迴路  被輪X過的迴路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股溝「室內配線丙級分電盤配線」-第3、4、8題都是測驗這個
一般家庭用電都是單相三線式(線色以紅白黑說明 ...

大大說的沒錯,但水電師父會照這樣去配線的不多,我拆開家中的電源插座,水線火線插孔不分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盤面,牆裡的管線應該不粗,所以應該也沒辦法做大變動了,只能照原線路穿線,最多再加條接地線。

配電 ...

三十年的老房子了,就是老房子才會這樣配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去想   先找出L1 L2 跟N 就好

L1 對L2  =220V

專大說的真是中肯,這房子的水電當時在施工時我還小根本都不懂,最近在想要丕要找個時間把老房子的舊線路重新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