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BOX B203 迷你電腦 安裝PHOENIX OS

楼主(2019-03-31):
第一步先把硬碟分割,format成fat32,容量不用大,20~30GB夠了,而且要能開機,我是用freedos
來了,看圖說明,相機畫質不好,忍耐一下
選擇安裝到硬碟
----------------------
第1個分割區
--------------------

不用format,剛安裝dos已format了
------------------------------------------

這是個人空間
---------------------------------
512mb太小,改成最大4000MB
------------------------------------
到這里就安裝完成了
載入要等個5分鐘
--------------------------------------
紅圈就是剛改的4000的空間
-----------------------------------------
到這里就結束了,想想可能安裝不成功,會不會就是沒FAT32開機磁區,晚點再補上來
製作隨身碟,用RUFUS-3.5P,搜一下就有,FREEDOS 1.2版

网友A:
開機要五分鐘喔!!~~~嚇死...你記憶體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要五分鐘喔!!~~~嚇死...你記憶體裝多少?

不到5分鐘啦,那是第1次比較久,記憶體裝到4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5分鐘啦,那是第1次比較久,記憶體裝到4g

喔~~~~這樣啊

我是用ˋ桌機跑過.....但實際應用還沒玩多久

楼主:
從拿到機器後,把記憶體裝至4GB,這1~2天內,測試了眾多OS(WINDOWS的例外)
phoenix,android,ubuntu,lubuntu,deepin,antix,來來回回,硬碟不知format了幾次
受限於cpu速度,最終還是選定antiX-17.4的linux x86版本來使用
一些不是開網頁就很鈍,要不就連OS開都很慢,phoenix開網貢也慢,又用不上160G的硬碟
antix使用上各方面還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有這台的可安裝看看,另外一點,最好不要搭大尺
寸的螢幕,19"寬螢幕即可,太大也會佔資源,最後.如可能外掛個小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拿到機器後,把記憶體裝至4GB,這1~2天內,測試了眾多OS(WINDOWS的例外)
phoenix,android,ubuntu,lubuntu,de ...

這CPU很不給力。有使用過USB外接SSD灌過系統嗎?

充當免費NAS說不定比較好一些?!

楼主:
沒外接SSD,現在這樣已經很OK了,或許找個SD64G,是不錯方式,拍賣網上找找有沒有便宜的,再來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拿到機器後,把記憶體裝至4GB,這1~2天內,測試了眾多OS(WINDOWS的例外)
phoenix,android,ubuntu,lubuntu,de ...

請問,把記憶體裝至4GB,,是直接加2g的2條,還是用另外擴充卡之類的?

楼主:
2g的2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