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A902

楼主(2019-03-31):
既上次維修後  ~ViewSonic VA902 啟動困難 最近老毛病又患了 !

原本以為又是那幾顆電容搞的鬼 , 經過檢測後也是很正常的 !

在網路上找到了電路圖 , 測量了幾個有關 背光 ON/OFF 的電路 , 但並没有找到問題 !

同時也把 背光的 電路全部 補焊 , 可是狀況還是没改善 !!

想了想上次換了那幾顆電容(470uF /16V) 確實是完修了 , 所以就朝電容的方向著手 !

看了看大顆的電容也就那幾顆 , 於是用手去摸 (注意有觸電的可能) , 發現有顆電容的溫比較高 ! 雖然外表看起來是正常的 !

於是拆來檢測 結果出乎意料 !

使用一般的電容錶 , 電容值算是正常 ! 但使用 電容檢測儀 卻出現了不同的結果 ! 顯示為一個 二極的元件 ?? 這.................................

經過更換後確實正常了 ~ (有記號的那顆)

背光的 啟動/關閉  ~

當無訊號時 會 由IC (I101) 發出了 3 V 以上的高位電壓 , 觸發一個電晶體 (Q901 945P)  , 接到 (I901 OZ9932G) 的 PIN-1 , 拉下電位成低電位 此時會關閉 背光 !

當有訊號時 IC (I 101) 時 會拉低電位為  0V  此時 Q901 不觸發  , I901 PIN-1  為高電位 此時會開啟背光 ~

OZ9932G PIN-1 高電位時 啟動 背光 , 同時會檢測 電壓 (PIN-7) 及電流 (PIN-8) , 如果檢測為正常的 , 就會由 IC 內部 自保持 正常的供電 驅動 CCF ,

如果發現異常就會關閉 CCF 同時鎖住 ,必需重新把 PIN-1 拉低 , 再提高 (一個脈波訊號) , 才能重新點亮 背光 ~

分析:

當背光啟動時 , 由於耗電增加 , 此時如果供電端的電容不良 , 則會造成電路的電壓瞬間太低 , 會使得 OZ9932G 檢測異常 , 誤判為 CCF 異常 而鎖住關閉 !

狀況 :

當電腦進入 睡眠時 , 訊號關閉 , 背光 OFF

重新喚醒 電腦 時 , 雖然一開始會正常點亮背光 , 但維持不到數秒 , 會自動關閉 !

必需多次開啟 POWER 方有機會可正常點亮 !

P.S

以上為個人分析 , 有錯請糾正 ~

网友A:
這台已經有點年紀了~  面板也開始有些部分出現白霧了 ~想說換個 電容 撐一下, 不能用就換了唄 !!

网友B:
個人現在已不用電容表判斷電容,原因在於容易誤判,最好的方式要用LCR錶多看一些參數才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已經有點年紀了~  面板也開始有些部分出現白霧了 ~想說換個 電容 撐一下, 不能用就換了唄 !!{:16_1542: ...

就是面板開始白霧現象 ~

可是不修又蠻不方便的~

有時要重覆按好多次才能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現在已不用電容表判斷電容,原因在於容易誤判,最好的方式要用LCR錶多看一些參數才能判斷 ...

電容錶對容值不足的有用 ~

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C:
請問這測是表哪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測是表哪買的到

LCD大屏 圖形顯示 電阻 電感測量 電晶體測試儀 電容ESR儀表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45-1-1.html

网友D:
電容器 大概出現 漏電流過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器 大概出現 漏電流過大吧

應該做出一種神器 , 可以終極糾出壞分子 !

有時面對一堆的電容 , 看了真的有的手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做出一種神器 , 可以終極糾出壞分子 !

有時面對一堆的電容 , 看了真的有的手軟 !! ...

人手一把烏茲  那還練什功夫  迎風一刀斬佛山無影腳九陽九陰大日如來天外飛仙都得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