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義電子RMG-1092鐵捲門遙控主機收訊不佳

楼主(2019-04-01):
請問各位前輩,
這是小弟家中的鐵捲門主機RMG-1092,使用時間差不多剛好20年了,這幾年收訊距離愈來愈短,官方規格標示80-~100m,現在大概只有5m吧。
要改善收訊距離是不是只有換機一途?機身側邊有一條黑色天線,這可以做改裝嗎(例如加長)?

還請諸位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我能想到的是
一,電解電容換新。
二,天線串接的電容補焊一下。

网友:
遙控器與主機內的接收電路板拍照貼出來看看。

簡單的方法是微調一下發射或接收的頻率後即可改善(如果能調整的話),或是換掉遙控器與接收板成新一代長距離高感度的(一勞永逸)。
黑色外露線是天線其長度與載波頻率有關不能任意改變長度。

网友:
說明一下,主機與遙控器的數量
及使用狀況如何...

還有你如何判斷是主機收訊不佳?

网友:
遙控器裡是否有一個可調電容,調一下試試

网友A:
我是遇過遙控器頻率沒偏移 一樣昰距離短 結果是發射晶體功率不足

网友:
如果真的用了這麼久,為了安全換新也是一種選擇。

网友B:
大多是頻率偏移,是不是所有遙控器都變短(是~>主機)(不是~>遙控器本身)

開蓋找到可變電容,調頻率請用陶瓷或塑膠起子,一點點慢慢邊調邊試。

還有第一張圖的+0-就是密碼,遮一下吧!早期的機種只要密碼頻率對了就可以開門了。

還有提醒一下,鐵捲門遙控不是越遠越好,遙控一定要在兩眼可視的情況下操作,才不會有危險。

网友:
裡面的電子零件一定衰退了,可以換新型的主機DIY(便宜的大概700$~1500之間) 只要知道線路跟馬達配線,告知賣家 很多會幫你配好 或直接有套組可以換
現在新型的是數位IC防拷貝型的,用一般的掃頻器 隨便掃描是打不開鐵捲門 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是頻率偏移,是不是所有遙控器都變短(是~>主機)(不是~>遙控器本身)

開蓋找到可變電容,調頻率請用陶瓷 ...

感謝諸位前輩提醒,沒說我還以為+0-那個是在標示保固日期,原來是密碼...
目前拆開看到的狀況,除了變壓器線圈的焊點(紅圈處)有點脫落,目視各元件外觀似乎沒啥問題
看起來可調的可變電容似乎有兩處,因為是每隻遙控器都感應不良,或許可以從主機這邊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諸位前輩提醒,沒說我還以為+0-那個是在標示保固日期,原來是密碼...

這種是三態固定碼,而且高頻部分是做在板子上,高頻接收選擇性較差,比較容易被附近電波蓋台干擾,頻率微調就是彈簧線圈旁邊那顆空氣芯可變電容。

現在的做法大都是用microchip的滾碼式晶片,高頻部分是用模組,模組是專業無線電廠做的,高頻選擇性較佳。

如果沒辦法調好,買組新的吧,宏義新款做得還不錯,主機含兩顆遙控器才1000多元,我這邊有一組使用10幾年了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是三態固定碼,而且高頻部分是做在板子上,高頻接收選擇性較差,比較容易被附近電波蓋台干擾,頻率微 ...

感謝回覆。
我看起來有兩顆可變電容,是指緊鄰黑色天線的那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遇過遙控器頻率沒偏移 一樣昰距離短 結果是發射晶體功率不足

好像是會這樣,
以前聽同事修手機說過,
大概一兩年就會不好,造成耗電。

网友:
黑色天線旁邊那個可變電容是調整感度與天線匹配的,另一顆才是調整接收頻率的,這種調電容的接收電路如果沒有儀器是不太好調只要轉動一點點就會變動很大,要多花點耐心拿陶瓷調整棒慢慢調整。

如果有門禁安防的需求還是整組換成滾碼式的比較安全,所有的產品都有其壽命在花費不高的前提下還是可以考慮換組新的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我看起來有兩顆可變電容,是指緊鄰黑色天線的那顆嗎?

箭頭指的這顆調整看看:

最好用非金屬調整棒,若用金屬小起子,微調一下拿開起子再測試,一次調一點點就好,慢慢調慢慢試,原本的位置最好做記號,以免調太多調不回來。

楼主:
跟各位前輩回報一下
因為我沒有陶瓷起子之類的工具,所以就拿個文件固定夾調整

調整完畢後,遙控距離大概多了至少10公尺,效果不錯
目前用了兩個禮拜都還穩定

感謝各位指導

网友:
哇~又學了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