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請教業界主機板的維修人員是包辦全部作業?

楼主(2019-04-02):
請問主板維修人員是否都要自己包辦所有流程?

(從複製故障原因、找出故障點、更換零件、測試功能是否正常)

還是說有因為『部門』不同分工更細?

會有這個疑問是因為...若是分工過細,這樣個人的學習是否就有所侷限了?還是這是變相降低薪水的方法...

先感謝業界前輩的解釋~

网友A:
您想老闆有可能請『主板維修人員』是來學習的嗎?
一個人可以做掉的事,要分給10個人嗎?
我老闆有說過『你看我像是在做慈善事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想老闆有可能請『主板維修人員』是來學習的嗎?
一個人可以做掉的事,要分給10個人嗎?
我老闆有說過『你看 ...

老實說,小弟這個部門還真的這樣分工。

本國籍員工複製問題、找出故障點; 更換元件、回焊BGA是請外勞處理。

當然如果只是要斷開隔離點,可以自己處理。

到現在接觸烙鐵、熱風槍的機率屈指可數。

 算了~先累積判斷故障的經驗與思考邏輯,焊接經驗比不過外勞...

网友B:
小弟約十年前在某大主板廠呆過; 設在對岸深圳的廠區光是RMA就一層樓...
該部門分工非常的細, 都是採流水線的作業模式, 其主要考慮的時間與績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約十年前在某大主板廠呆過; 設在對岸深圳的廠區光是RMA就一層樓...
該部門分工非常的細, 都是採流水線 ...

感謝L大分享~

每天都跟自己比...修了多少片。

複製不出問題雖然也算完修一片,不過沒什麼成就感。

之前遇到短路issue,都想躍躍欲試,都被勸說先放著...

今天前輩解釋如何判斷短路位置、提到如何使用短路機;當然過程中需要點圖輔助。

网友A:
基本上您說的是QC吧?跟外面的『主板維修人員』是有區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您說的是QC吧?跟外面的『主板維修人員』是有區別的。

小弟隸屬FAE,並不是QC部門。

應該是看所在部門有區別吧?!

RMA的板子算是系統板,看到整台完整系統;

產線上的系統板是功能異常再被打下來,回來的是單純PCB。

网友C:
工廠級維修本來就是會 分工
就像 醫師診斷開方醫囑  護理人員處理
多出的時間 多接病人  就像你多出幾片PWB處理績效
其實你想多學 不如思考
哪類型機種/設計/元件/製成工法重工工法 故障率高  何種情形/想法/...誤判高

追短路用的就是  哪條路徑 短路時的電阻值  最低  這概念 (這概念甚至沿伸用到 板上ESR量測)
因此 期望 0.XXXX歐姆小數點以下 有足夠多的位數 可供看出差異
所以早期常用Milliohm Meter微歐姆表 通常解析度達 1 μΩ   價格達萬元
年代更迭經驗累積 也有人使用解析度達  1 m Ω 的經濟方案(高位數DMM)

如下 參考 9:43 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YX-yByl10

使用外部可限流的電源供應器 (電流源),再搭配一般的數位直流電壓表
如何找出電路板短路元件
http://bbs.pigoo.com/thread-63392-1-1.html

网友:
看公司大小吧!小公司都馬是校長兼撞鐘........

网友:
版大提到的公司內分工的現象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現在最有名的例子是福特的汽車生產線.
每一個站點的工作人員只做固定的工作內容對經營者來說的好處是,1,員工的培養期可以縮短(因為只做一件事,學習內容少,練習機會多).2,對工作者的條件要求可以降低(依照自由市場競爭的原理,當供過於求時價格就會降低,所以工資可以壓低).3,不會有人學會全部,所以暗中減少將來的競爭者.
當然,要達到上面所有的好處,一定的生產量是必要的.所以當生產量的需求不夠時,才會發生一個員工作多件事情的現象.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大公司喜歡叫員工寫SOP上面,因為有了SOP員工的被取代性就可以提高,經營者得以降低工資.
反之,如在下這種受薪族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來避免落入被取代的命運了...
僅供參考.

网友D:
點位圖, 這已經是很多外行人望塵莫及的賺錢的本領, 你有了, 記在腦袋裡, 做顧問, 但是不要拿紙本或電子檔變賣, 那已經是一身輕功, 無人能及. 短路測試自己做個陽春的 微歐姆表, 就100台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您說的是QC吧?跟外面的『主板維修人員』是有區別的。

更正:品質系統既工程技術部FAE課
確實是隸屬品質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點位圖, 這已經是很多外行人望塵莫及的賺錢的本領, 你有了, 記在腦袋裡, 做顧問, 但是不要拿紙本或電子檔變 ...

小弟還很菜,板子時序圖個人覺得是最重要、點位圖是減少查找零件時間的助手。

也有神人能在沒有點位圖的狀態下,完成修理~無招勝有招,最高境界。

電子檔不能外流的,查到會被fire ~ 公司資安管很嚴。

個人要用的設備帶進去就出不來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公司發的放大鏡覺得難用,想帶自己習慣的放大鏡來用。

每每遇到DIMM不開的問題,眼睛就開始發酸...我想要雙筒顯微鏡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廠級維修本來就是會 分工
就像 醫師診斷開方醫囑  護理人員處理
多出的時間 多接病人  就像你多出幾片PWB ...

感謝Simon大的意見與看法。的確如您所說工廠分工是勢在必行。

我的mentor將我量到短路的板子拿去修後,昨天提出一個想法:若是我找出短路的板子,轉手由他來維修。

我說想嘗試修看看,一個晚上想過之後,其實mentor沒說破。現階段自己獨立處理短路有難度也有難處。

優先完成公司要求的維修數量、基本拆焊工夫慢慢熟練、比較不會有挫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