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除濕機MD1208A的風鼓風扇 噪音很大

楼主(2019-04-02):
這台是我表姐十年前除役給我的,是A式除濕機,民國86年產,
而且是機械式的,想如果搭配無線智能插座,應該不錯,只是就是風扇很大聲,
今年入手新的除濕機,這台就拆來玩~

有試過的實驗:
1.把風鼓拆下來,上電:馬達承軸用跳的...
2.用手摇承軸,的確摇的動...
最簡單的方法是換整顆馬達,是不是除濕機的風鼓馬達都類似,只要注意風鼓洞的size,和固定馬達的螺絲間距就好?
好像都是類似國際牌的馬達?
最省錢的方法是換培林嗎?
爬文看到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F%95%E6%A9%9F
想問把馬達的那兩顆固定螺絲拆下來,是不是就裝不回去了? 抖~

网友:
這個叫閉極馬達,他使用含油軸承,除非軸 或軸承有磨損,導致間距變大那就要更換
但一般都是卡到髒污變緊了,只要線圈沒壞基本上清潔後可以再用的

這個軸承是球型萬向軸承, 一般拆開在裝回會使軸承歪掉,裝回去會卡住軸,
定位方法就是用鉗子硬物敲擊幾下軸承外蓋,利用共振的方式使軸承重新定位,馬達就可以順利運轉(當然要上油過後)
以上  經驗分享

楼主:
我想問的是,在軸承上的C環和馬達中間,還有一圈好像不是鐵件的環,
用針"凸"它,它會移動,
請問這個環是用來封住馬達的油用的嗎?
是因為被擠出來了才會有縫隙造成軸承會震的原因嗎?
還有裡面的油是指什麼油,機車用機油可以嗎?還是黃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問的是,在軸承上的C環和馬達中間,還有一圈好像不是鐵件的環,
用針"凸"它,它會移動,
請問這個環是用來封 ...

照片看起來只是個O環, 可能是要避免髒污卡入軸承的設計
沒有被擠出來,應該本來就是在那個位置的

軸承本身是含油軸承,粉末冶金表面有很多小孔,一般會在軸承周圍擠入潤滑油膏
當軸溫度升高,油膏會融化,油會自行滲入對軸產生潤滑,當油膏都乾枯,持續高溫下就會開始磨損軸並且發出異音,如不處理很快軸心就會磨損,或是發生束心的狀況

如果軸會震那可能已經有磨損的狀況了,可以試著敲外殼讓他重新定位看看

油用黃油機油都可以,黃油應該是比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