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上傳照片到論壇我的相簿中?

楼主(2019-04-02):
之前上傳照片到論壇我的相簿
記得有選擇照片的按鍵
現在卻遍尋不著
畫面如下~我該按那兒

网友:
瀏覽器的FLASH 要打開

网友:
這個問題之前也遇過,Chrome不會上傳選項,而是改用IE上傳
剛剛試過Win10的Edge瀏覽器也不行

Google測試
IE測試
Edge測試

FireFox部分就不知,得請有此瀏覽器的會員測試

楼主:
也用FireFox測試
結果可惡橡皮人就是不給我選擇檔案上傳

网友:
在這個畫面點選普通上傳右邊的大頭貼後.....點選執行FLASH後點選普通上傳後....選擇檔案就會出現了
剛剛我的GOOGLE也沒有~~~用上面方法就出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用FireFox測試
結果可惡橡皮人就是不給我選擇檔案上傳

真無奈!

楼主:
好啦!!算你無辜
是這個嗎?
是的話他本來就打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啦!!算你無辜

是這個嗎?

照下面這操作...第2是點選執行FLASH後會出現3的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啦!!算你無辜

是這個嗎?

它是在先詢問我(建議),沒有打開啊!

网友A:
因為chrome 快要不支援Flash了,所以也無法"記住",你下次再開電腦也是要重新設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chrome 快要不支援Flash了,所以也無法"記住",你下次再開電腦也是要重新設定一次。 ...

遵命!橡皮大人n_109|
是的!剛剛試過關閉再打開
還是要再重新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chrome 快要不支援Flash了,所以也無法"記住",你下次再開電腦也是要重新設定一次。 ...

[chrome 快要不支援Flash了],是誰做出這麼可怕的結論???

网友:
附上傳送門,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喔。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 ... ktop&hl=zh-Hant

另外一篇…………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e/a/answer/7084871?hl=zh-Hant

网友:
  允許網站播放 Flash 影片、動畫和遊戲.

  Saying goodbye to Flash in Chrome. 不是瀏覽器不支援, 而是 Adobe 宣布計劃在 2020 年底停止支持 Flash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