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UA55JU6000 電源板輸出問題

楼主(2019-04-03):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三星 UA55JU6000 原先的電源板故障.上電會自行輸出電壓(未接主機板)而且電壓不穩會上下大跳動.
查後發現初極有兩顆 60r360 MOSFET短路.而且 FE6A20 電源管理IC應該也有問題
想說從淘寶直接買一塊電源板來換比較快
結果今天收到板子.未接主板的情況下.各腳都有電壓輸出
請教..未接主板上電就會自己啟動.這是正常的情況嗎?
因為該電視的主人出國.沒辦法直接上機測試
麻煩大家了..謝謝

電源板型號 L55S5_FDYV

輸出電壓

輸出電壓

電源板型號

電源板型號

楼主:
剛詢問賣家的答案
說這是正常的
要我先裝上去不接主板.不短接ps_on
看看背光是否會亮.會亮表示電源板是好的....
之後再接主機板測試.如果不能正常開機
那就是我的主機板故障
....我開始感到憂心

网友:
三星電源版有些是不接主機板就會啟動.至於你原本的電源版.電壓會跳動.或許是LED燈珠有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詢問賣家的答案
說這是正常的
要我先裝上去不接主板.不短接ps_on

賣家的答案"先裝上去不接主板.不短接ps_on"然後背光會亮,是正確的. 爬文就知道.

楼主:
抱歉小弟忘了說
原本的故障電源板
是拆下來測的
所以跟燈珠沒直接關聯才對
也是一接電就啟動
所以我就搞糊塗了
怎麼買的這塊也有一樣的問題
原來是三星的板子有這樣的設計
感謝回應

現在手上有電源板跟主機板
只是要等到電視的主人回國才能上機實測了

网友A:
這一個JU6000系列的超過8成都是面板故障~
所以你這台除非是例外~否則就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個JU6000系列的超過8成都是面板故障~
所以你這台除非是例外~否則就GG了~ ...

這台電視剛過2年保就壞了
據電視的主人描述
這台電視主要故障是
待機燈號偶爾會亮.亮時不一定能成功啟動
但只要能啟動就能看到不想看為止
所以可能會是例外
但應該也快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