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VC 不能開機

楼主(2019-04-03):
有一天使用中突然關機後  就無法開機

1.接DC IN 按下開機鍵沒有亮電源燈
2.更換另一顆變壓器也一樣
3.量測這點沒有電壓,阻值7歐姆
但是後面就不知道要怎麼做了因為對構造功能不了解,想請版上各位高手們提供我一些意見   謝謝

量測這點沒有電壓,阻值7歐姆

量測這點沒有電壓,阻值7歐姆

网友:
維修指南
ASUS X55C - Repair Guide.pdf (1.39 MB, 下載次數: 111)
點位圖
先確認DC有沒有19V
在按照點位圖相連線路下去查修

网友:
先測公共點
插上適配器後,自導通產生CHG_VCC,並隔離電池,CHG_VCC分壓給ACIN,ACIN分壓高於1.25V時ACOK輸出低電平,使得分壓成立,CGH_VCC_GATE為6.1V產生大電流公共點(AC_BAT_SYS)

网友A:
ASUS筆電一種,萬變不離其宗,公共點原理

G3電>S5電>S3電(按開關)>S0(開機)

G3電>RTC電壓  公共點  EC待機電壓

网友:
公共電壓點只有7歐姆造成短路保護隔離跳保護就沒19伏電壓輸出,一般先用目測檢視19伏電容外觀,或大致量交換電路mosfet組,以上管異常較容易測出,若都不能量出來,用燒機法最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US筆電一種,萬變不離其宗,公共點原理

G3電>S5電>S3電(按開關)>S0(開機)

請教q7979大, 您的秘笈,能不能稍微為小弟灌頂一下 ,例如:
1.G3電>S5電>S3電(按開關)>S0(開機), 是不是指G3電先出,再出S5電,第三出S3電,最後出S0電?
2.S5電與RTC電,哪一個電會先出?
3.RTC電壓出來後,再來出公共點電壓,最後再出EC待機電壓,對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q7979大, 您的秘笈,能不能稍微為小弟灌頂一下 ,例如:
1.G3電>S5電>S3電(按開關)>S0(開機), 是不 ...

1對
2/3.看下白皮書HM7系列(G3狀態支持深度睡眠)

G3狀態包含: RTC電壓  公共點  EC待機電壓
G5狀態包含: :橋待機電壓、rsmrst#、pwrbtn# SLP_S5#、 SLP_S4#、 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