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windows檔案被標記解除封鎖

楼主(2019-04-03):
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 在win7 以上, 下載的檔案或是從別的地方弄來的檔案, 有的會在[內容]->[一般]下方看到[解除封鎖]
大部份不會受影響, 有些執行檔卻無法執行, 只要下載一個程式就可以了
但需要使用管理者權限 (Administrator) 執行 cmd 命令視窗來執行

工具: Streams.exe
下載: https://docs.microsoft.com/zh-tw/sysinternals/downloads/streams

語法: (例: streams -d D:\Download\*.*)
Using Streams

Usage: streams [-s] [-d] <file or directory>
Parameter

网友A:
另一個無腦的解決方式是,把檔案COPY到FAT分割的隨身碟
然後COPY回來,NTFS STREAMS就會消失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個無腦的解決方式是,把檔案COPY到FAT分割的隨身碟
然後COPY回來,NTFS STREAMS就會消失不見了  ...

有些情境檔案多就不能這樣做了

网友B:
這個通常是因為檔案是從外面下載到電腦的
所以就會有那個題示

下面這方式可能也可以
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4046851/windows-10-allow-blocked-app-windows-security

允許 Windows 安全性中遭封鎖的應用程式
使用受控資料夾存取權
Windows 安全性中的受控資料夾存取權會檢視可對受保護資料夾中的檔案進行變更的應用程式。有時候,可以安全使用的應用程式會被識別為有害。這是因為 Microsoft 想要盡力保護您的安全,有時會因過度謹慎而犯錯。不過,這可能會干擾您正常使用電腦的方式。您可以將該應用程式新增到安全或允許的應用程式清單,避免它們遭到封鎖。

選取 [開始]  > [設定]  > [更新與安全性]  > [Windows 安全性] > [病毒與威脅防護]。
在 [病毒與威脅防護設定] 中,選取 [管理設定]。
在 [受控資料夾存取權] 下方,選取 [管理受控資料夾存取權]。
將 [受控資料夾存取權] 設定切換為 [開啟] 或 [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通常是因為檔案是從外面下載到電腦的
所以就會有那個題示

感謝提供
但win7 並沒有這樣的設定, 當如果你有大量的檔案時, 使用工具會來得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