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Sampo SC29V8 一條線

楼主(2019-04-04):
IC為TA8427
電壓皆不正常.....
請問該往哪個方向抓 ?

网友:
水平一條線找垂直信號電路

网友:
電壓皆不正常.....?
那就由TA8427的電源腳往FBT方向找囉!
要確認相關電容、電阻數值是否有異
加油!
並祝成功完修!

楼主:
RP15異常發燙....
TA1268N也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RP15異常發燙....
TA1268N也換過..

先敲看看,劃面會不會跑出來。

楼主:
沒有空焊....

网友:
垂直ic的B+有來嗎?正常嗎?

网友:
有爆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