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找維修 Sansui AU-10000 的師父

楼主(2019-04-04):
各位前輩好
小弟家中有台 Sansui AU-10000
左邊會發出爆裂聲
家住高雄
有沒有住高雄會修老山水擴大機的師傅可推薦的
謝謝!!

网友A:
這應該發到
徵求啟事區

网友B:
所有的音響用低訊號放大,而控制的就只有;vr及接點,只要這兩項解決,就完修了,我最近的心得,不知正確嗎?

*****補充;很費工(工資難算),最好自己做,先拆 不重要的(以免影響功能),這些是要熟練(摸索),才能如意完修。

网友C:
如同三樓所言,您用接點清潔劑先清理音源切換開關與音量可變電阻(包含左右平衡,高低音頻等~~)。
若還是有爆裂聲,請問您的爆裂聲會隨音量調大變大聲嗎?
還是完全不受控,只要開電源就會爆裂聲響呢?
PS:上網搜尋""Sansui AU-9900A, AU-11000A Service.pdf""有電路圖可比對,看看與AU-10000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發到
徵求啟事區

謝謝!!
現在才知道
下次我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同三樓所言,您用接點清潔劑先清理音源切換開關與音量可變電阻(包含左右平衡,高低音頻等~~)。
若還是有 ...

之前是開機1-2小時的時候在不動任何按鈕時會有爆裂聲
幾秒後又自動好了
再來不定時會產生
聲音正常時轉動音量是沒有雜音的
現在是開機沒多久就會有  完全不受控
有爆裂聲時轉動音量VR  爆裂聲會隨著音量大小跟著變大變小
在 YouTube 上有看到一台同型號同狀況也是只有左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mp;index=7&t=0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音響用低訊號放大,而控制的就只有;vr及接點,只要這兩項解決,就完修了,我最近的心得,不知正確嗎 ...

謝謝!!
我是外行人
不敢動它
還是請專業的處理

网友C:
因為雜音會受到音量大小控制,所以問題有可能出在音量調整之前的前置迴路上。
我曾遇過是爆裂聲來自於電晶體的PN接合面不良造成,拆下用電表量都是好的,但裝上就是有雜音。
所以有示波器較容易抓問題。
沒示波器的話,就是左聲道前置迴路上的電晶體一個一個慢慢換~~
尤其是2SA798兩個晶體合成一體的,工作於差動放大迴路的嫌疑很大。<-----我只是很眼熟,有點懷疑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雜音會受到音量大小控制,所以問題有可能出在音量調整之前的前置迴路上。
我曾遇過是爆裂聲來自於電晶 ...

2SA798 現在已經很難買的到了 , 可以用2顆 2SA970 已配對好的去換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