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老鼠邏輯電路 Mickey Mouse Logic (MML)

楼主(2019-04-05):
一開始接觸電路時候就用一個電晶體當反相器(not gate).
如剛好缺少一個邏輯閘就用二極體組合.
用意在精簡電路順便節省成本. 這電路也適合用在類比電路, 巧妙存於一心.
圖片來源: http://musicfromouterspace.com/a ... ckeymouselogic.html

网友:
左上那些不就 DTL 嗎?發明個 MML 新詞是……?Mix 的話還可以理解。

网友:
左上那些不就 DTL 嗎?發明個 MML 新詞是……?Mix 的話還可以理解。

話說擅自借用這些字,迪士尼不是會找你麻煩?

网友A:
我不是正科班,請教這樣是否用4個二極體,降低阻值,模擬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正科班,請教這樣是否用4個二極體,降低阻值,模擬替代。

目的不是降低阻值,而是隔離作用,讓每一個輸入腳位都可以產生獨立的作用.
OR Gate -- 記法,有1即為1, 當輸入端隨意有一支腳的輸入為1(High),那麼輸出端就一定是1(High).
NOR Gate -- 記法,有1即為0, 當輸入端隨意有一支腳的輸入為1(High),那麼輸出端就一定是0(Low).
AND Gate -- 記法,有0即為0, 當輸入端隨意有一支腳的輸入為0(Low),那麼輸出端就一定是0(Low).
NAND Gate -- 記法,有0即為1, 當輸入端隨意有一支腳的輸入為0(Low),那麼輸出端就一定是1(High).
其它的Gates,依上面類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正科班,請教這樣是否用4個二極體,降低阻值,模擬替代。

降低阻值,應該都是用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的不是降低阻值,而是隔離作用,讓每一個輸入腳位都可以產生獨立的作用.
OR Gate -- 記法,有1即為1, 當輸 ...

原來是隔離,謝謝老師指導,畢竟半路出家,只看皮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