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A1466 SMC 晶片問題請益

楼主(2019-04-06):
想在這請教各位前輩幾個問題
我現在有一台Macbook Air A1466不開機
用手摸SMC晶片發現超燙
所以我自己猜測可能SMC燒壞了
我想請問前輩的問題是:
1. 這顆IC是壞了才產生高溫?還是其實它沒壞,是其它旁路元件損壞讓它產生高溫?
2. 請問這顆IC是否從網路上購買來更換就行?
3. 請問這顆IC能不能與其它型號共用?
    例如:我的IC是980 YFE LM4FS7EH 5BBCIG 5BA1NCW G1,但是我找不到完全一樣的型號
              我找到的是980 YFE LM4FS7EH 5BBCIG 65C2N4W G1

网友:
您好
980 YFC LM4FS1AH LM4FS1AH 5BBCIG 即是 EC 晶片
不知是否有帶程序。 對岸買時,可問問廠商 .
並且把編號980 YFE LM4FS7EH 5BBCIG 5BA1NCW G1  給他們.

网友A:
LM4FS1EH5BB APPLE的EC通常都是帶程序的 購買要注意
電路圖
Apple_Macbook_Air_A1466 mbl j13.pdf (2.63 MB, 下載次數: 38)
點位圖

楼主:
明白了,我剛剛有跟對岸店家取得聯繫
我有說是要給Macbook Air A1466 用的
他們說只要980 YFC LM4FS1AH 5BBC1G這段型號對就好,後面沒關係
而且他們告訴我已經帶程序與植球,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我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EC產生出高溫燙手的狀態,是不是就代表它已經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剛剛有跟對岸店家取得聯繫
我有說是要給Macbook Air A1466 用的
他們說只要980 YFC LM4FS1AH 5BB ...

不一定!   這顆基本都是拆機的

网友:
APPLE的SMC都有帶程序
所以要拆機的
而且要對照板號
我自己遇到SMC壞的機會是比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4FS1EH5BB APPLE的EC通常都是帶程序的 購買要注意
電路圖

獅子魚前輩
可否指導我一下要怎麼確認電路圖方面的資訊?
因為目前賣家就是叫我不用管最後那排編號
依照您提供的點位圖我也只能做到找出這顆EC叫做U4900
我不知道要如何確認我將要買的晶片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前輩
可否指導我一下要怎麼確認電路圖方面的資訊?
因為目前賣家就是叫我不用管最後那排編號

LM4FS1EH5BBCIG 板子上
LM4FSXAH5BB 圖紙上

LM4FS1BH5BB,LM4FS1AH5BB LM4FS1EH5BB
我不清楚這幾顆是不是都一樣
後面確實不用裡他
買一定要針對你的筆記本型號燒入正確的ec程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