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TL866CS改成TL866A升級軟體小心變磚

楼主(2019-04-06):
大約2年前參考國外網站在版上發了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3829-1-1.html

可以將TL866CS改成TL866A,把原本封印的ICSP功能打開。

最近到海口鑫工原廠網站看到有新版軟體,下載來更新之後卻發生燒錄器連不上線,狀態是 No Device!
連那個 TL866.exe 刷機軟體也找不到燒錄器,似乎變磚了,這下傷腦筋了。

把國外網站下載工具包裏那篇pdf說明檔再詳細看一次,有個方法可以強制燒錄器進入Bootloader模式,先試試看,不行只好用外部燒錄方式來載入程式。

照pdf檔的說明,焊上一顆100Ω電阻強制燒錄器進入Bootloader模式:

焊上電阻後,啟動刷機軟體已經找得到燒錄器了,表示Bootloader還在,鬆了一口氣,選擇TL866CS刷一次。

移除電阻,執行新版minipro軟體,已經可以找到燒錄器,因為剛剛用新版update.dat刷機過,所以新版軟體不會提示要更新燒錄器軟體。

目前最新版本 v6.85 即使是 TL866CS 也已經打開 ICSP 功能,所以跟 A 版沒差異了,可能鑫工認為禁也禁不了乾脆開放。

所以更新V6.85版之前,最好刷回CS版再更新,以免變成磚。

話說鑫工網站上貼出打擊仿冒的說明,原本的TL866CS/A都停售,經銷商的存貨都回收,現在賣的型號改成 TL866 II PLUS,適用軟體也不一樣,舊款軟體可能不會再更新了,以前台商深受仿冒之苦,現在輪到對岸廠商傷腦筋了。

楼主:
高興太早,CS版升級v6.85雖然可以勾選ICSP選項,實際上還是無法使用ICSP功能。
勾選ICSP之後按下Program,會出現如下畫面:

可能原廠以Dev Code或Serial來判別原本是屬於CS版或A版,以此來限制新版軟體使用。

所以CS版如果要升級v6.85新版軟體就要犧牲ICSP功能,反之如果需要ICSP功能,就繼續使用v6.6版軟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興太早,CS版升級v6.85雖然可以勾選ICSP選項,實際上還是無法使用ICSP功能。
勾選ICSP之後按下Program, ...

再買一台新的?

网友B:
它又換了芯片, 還是只改了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買一台新的?

不必買新的,因為這台算是備用性質,平常主要是用ALL-11來燒錄,雖然產品有用到ICSP,但也都有專用下載器在用,所以這台ICSP對我而言並不是必要。

如果本身是CS版,或是曾經改A板之後降為CS版,直接更新最新版本都沒問題,有問題的是CS版改A版直接更新新版軟體就會變磚,必須用焊電阻方法才能救回來。

目前測試的結果,CS版改A版,只能直接使用到v6.71版,再往上就會變磚,所以6.71版算是這種改法的最後版本。

其實只是基於技術的好奇才花時間測試,要不然新版 TL866 II PLUS 一台不到台幣2000元,其實並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又換了芯片, 還是只改了算法?

還沒看過實體所以不知道變動有多大,據國外網站說主晶片沒有改變,但多加了一顆單晶片來取代原本以邏輯IC組成的I/O電路,軟體加密應該更嚴格了吧,畢竟被破解過。

國外網站那位radioman實在太厲害了,從2013年一直跟鑫工戰到現在,新款會不會又被他破解了,只能繼續觀察下去...........

http://www.eevblog.com/forum/blog/eevblog-411-minipro-tl866-universal-programmer-review/

楼主:
TL866CS/A這種軟體更新方式對使用者而言會有點問題,也就是電腦端軟體跟燒錄器內韌體必須版本符合才能使用,比較麻煩的是只能升版不能降版,萬一在某次更新之後一段時間才發現燒錄某元件不正常,但以前舊版是沒問題的,這時就會發生回不去的狀態,只能等待原廠找出問題再更新,或是像現在新版軟體限制更嚴格,發現是盜版硬體乾脆讓它變死機。

雖然我們都是用正版硬體,但為了確認不同版本的差異,或是新版限制較多或是舊版比較好用,是有返回較舊版本的需求,不得已也只能求助於第三方刷機軟體才能達成。

其實一開始不要分CS版或A版,全部都有ICSP功能,也能自由降回舊版本,使用第三方刷機軟體需求就會減少很多,或許也不會引起這位radioman先生的興趣......................

网友C:
應該可以用,不能用的原因可能來自舊版破解,序號產生有存在bug,或是沒把CP0 設起來~

TL866 firmware updater V2.51
http://bit.ly/YaJYDq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1713203/#msg17132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可以用,不能用的原因可能來自舊版破解,序號產生有存在bug,或是沒把CP0 設起來~

TL866 firmware upd ...

謝謝,找時間再來試試看,Dev Code跟Serial我都沒有改變,並不是由第三方軟體隨機產生的。

网友D:
不知道變磚的 TL866 可否在 linux 下用命令列控制?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變磚的 TL866 可否在 linux 下用命令列控制?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39-1-1.html ...

變磚是由新版firmware檢查到錯誤的序號(之前解碼沒完全),並自己去erase一些位置,所以一定需要重燒。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1704314/#msg1704314

這台為什麼會被radioman想去破解是因為他手上2台TL866A,一台在更新時掛掉,但原廠只認為是usb介面問題也不鳥他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sg228631/#msg228631

解碼是由烏克蘭的網友搞定的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sg222306/#msg222306

新版radioman有測試過,有初步解碼結果,只是他沒想去搞他(上次是變磗後原廠不理,他才會把這些資料放出給更新變磗的人,這次沒理由去釋放內部數據)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1729085/#msg17290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變磚的 TL866 可否在 linux 下用命令列控制?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39-1-1.html ...

可能在windows環境恢復會比較容易些。

网友:
TL866 的硬體線路已經繪出, 就查看看是否會有 Open Firmware, 還真有
https://github.com/ProgHQ/open-tl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