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RC 2902N音響運放可用LM 2902N替換嗎?

楼主(2019-04-06):
之前的ONKYO A-701XD安橋擴大機短路維修;http://bbs.pigoo.com/thread-75187-1-1.html
聽了幾天覺得低音不夠,應有旋鈕。開關等接觸不良的問題,於是清理2.3天,終於完工,電表測試阻值,很滿意,很高興地組裝,]不料一時手殘,短路到,把JRC 2902N燒了。

找不到JRC 2902N  數據表,自己認為NJM 2902不知對嗎?有看到代購對岸的,可是標示NJM2902L不知可用(是L不是N),V是寬板,L不知代表甚麼,是真品嗎?之前買過,常錯件,又很慢。

https://media.digikey.com/pdf/Da ... %20PDFs/NJM2902.pdf

LM2902N數據表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2902-n.pdf

上網查是;日本無線電的產品,不好買,有找到LM2902N 可是SUPPLY VOLTAGE最大好像是26V,原本的好像32V,不知可替代嗎?請前輩們幫幫忙,給意見,謝謝!感恩~~~

找到的賣家;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303256599

187.11 KB, 下載次數: 0

1.94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你看看 實板上供電 也許在 26V以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實板上供電 也許在 26V以內

變壓器出來有兩組+-電,功放AC43.2,前級運放AC47=DC62。

AC47.8=DC62.2

DC=-62V

AC47.9=DC+63V

DC=+63V

奇怪最後面多跑出3張,怎麼刪不掉

网友B:
NJM2902是廣泛使用於民生消費電子產品的運算放大器,與LM2902是可以通用的,只是生產廠商不同。
工業上泛用編號是LM324。其實市面上有很多類似的運上放大器都可直接代換。
BA10324=KIA75902P=LA6324=LM324=NJM2902=LM2902=TA75904=μPC3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器出來有兩組+-電,功放AC43.2,前級運放AC47=DC62。

AC47.8=DC62.2

你誤會了 , 請在實板IC 2902N 的 PIN#4 / PIN#11 量取電壓
若真的是DC62V 新的IC換上都要往生的
若是低於 DC26V LM2902 或是LM324 可以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誤會了 , 請在實板IC 2902N 的 PIN#4 / PIN#11 量取電壓
若真的是DC62V 新的IC換上都要往生的
若是低於 ...

4與11腳有量測是5.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4與11腳有量測是5.2v

那就不用客氣 給他換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客氣 給他換下去!!

謝謝sim老師與Lou前輩耐心指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NJM2902是廣泛使用於民生消費電子產品的運算放大器,與LM2902是可以通用的,只是生產廠商不同。
工業上泛用 ...

感謝Louis-0817前輩指導,比對資料,已買LM324較接近,謝謝!感恩~~~

网友:
不料一時手殘,短路到,把JRC 2902N燒了。

請教:

怎發現 JRC 2902N燒了 ?

JRC 2902N燒掉後
機器會出現哪種特徵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料一時手殘,短路到,把JRC 2902N燒了。

喇叭保護開路,功放很熱,耗電3百多瓦,正常一百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