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553G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4-07):
不知道如何查起求維修指南及點位圖謝謝

网友A:
要電路圖或點位圖最重要的板號沒照出來或打上來
AMD的主板不開機先測量水銀電池有沒有電
Acer Aspire 5553 (QUANTA ZR8).pdf (963.19 KB, 下載次數: 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電路圖或點位圖最重要的板號沒照出來或打上來
AMD的主板不開機先測量水銀電池有沒有電

獅子魚大大真是太厲害了~近10年的線路都找的到.

先確認PR197 VIN_SRC是否有電(沒電的話確認對地阻抗有沒有短路)
有電接著確認PL14有沒有3.3V ; PL16有沒有5V
如果都有...問題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