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 主機板

楼主(2019-04-08):
擇優條件:
1.時常發維修實例或對論壇貢獻良多
2.時常上來與痞友拉賽或替他人解決問題
不符以上條件,會依在論壇活躍度來決定
備註:個人保留決定權給予誰、自付運費

內容物:
戴爾1155主機板+散熱器+內置喇叭+後檔板+後置風扇+溫度感測
內置喇叭是進系統就有聲音那種,非一般蜂鳴器,不過聲音很差,不明白這種設計

規格:
晶片組:Intel Q67
後置IO: PS2 MOUSE、PS2 KEYBOARD、VGA x1、Display Port x1、RS232 x1、USB2.0 x6、LAN x1、音源輸出x1、音源輸入x1 (line in or mic)

注意事項:
前置開關改裝:https://linustechtips.com/main/t ... -7010-power-pinout/
前置面板獨立接頭腳位:https://linustechtips.com/main/u ...
或買現成的: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6670969790
不過無法 fit 一般機殼

网友A:
無法適合一般機殼,那只能裸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法適合一般機殼,那只能裸裝了吧。

不在意前置USB、HDD燈號、耳機孔的話。可以裝到一般機殼,PWR_SW 一樣可以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在意前置USB、HDD燈號、耳機孔的話。可以裝到一般機殼,PWR_SW 一樣可以接 ...

主機板我有備用品,這個我就不標了。

跟您標到筆電已經處理完成,上線使用中,只有電池一直顯示充電中(實際上是沒在充電的),可能是這個原因電池才會損壞,我有另一台可以充電,這就不是問題了,請給我您的帳戶資料,好將運費匯給您,感謝出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我有備用品,這個我就不標了。

跟您標到筆電已經處理完成,上線使用中,只有電池一直顯示充電中( ...

我發現電池放太久都會這樣,有時候 99%就停了,網上教的校正方式好像也沒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隊..........................

似乎沒人跟你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發現電池放太久都會這樣,有時候 99%就停了,網上教的校正方式好像也沒啥用 ...

不是充到99%,而是使用後,比如到70%插上電源,會顯示已接上電源充電中,然後電池充電圖示會從沒電慢慢往上到滿電,重復5次後就停止了,電力就停在70%,放個數十分也是70%,用到自動待機還是一樣不充電,所以我才會覺的充電有問題。

网友:
今天要用電腦發現開不了機,經交叉測試後主機板掛了。

所以排看看。

補充內容 (2019-4-18 11:58 AM):
已經有收到一塊主機板了,所以不需要排隊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到99%,而是使用後,比如到70%插上電源,會顯示已接上電源充電中,然後電池充電圖示會從沒電慢慢往 ...

可能我沒發現到充電有問題

ㄚ三哥要自行排除看看嗎?有電路圖 @@

我是指我自己的筆電電池會 99%就不充

网友B:
排沒有人要的比較有機會中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沒發現到充電有問題

ㄚ三哥要自行排除看看嗎?有電路圖 @@

功力不足,我現在外出的機率等於沒有,而且我有那台螢幕破裂的可以正常充電,所以我才會說這個問題不大,一台負責用,一台負責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沒有人要的比較有機會中標............

...就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