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國際牌 吹風機 EH-CNA99 誤插220V電壓

楼主(2019-04-08):
最近剛好女性朋友這系列吹風機壞了,引起好奇心想來研究研究
特別感謝Benson大、Fletcher大 熱心陪我討論

這台吹風機不小心插到220V電壓,一開始冒出怪味和煙,然後就聽見碎片聲,就趕快拔插頭
因此好像沒有損壞到什麼電子元件 (這點有點訝異  插了2倍電壓  沒東西燒掉?)
打開之後,看見扇葉因為高熱脫離 塑膠也融了一些

拆開之後,要特別小心電熱絲  稍微碰到 裡面那個白白的不曉得是什麼的就斷掉,也可能本來就有燒壞
但是還好沒有斷路  和沒有斷掉的相比  都是136歐姆

更換扇葉之後,覺得很納悶 為何手轉不順
原來是塞入葉片時,導致馬達和塑膠移位

最後算是8成完修
因為不小心把出口的雲母片弄斷了,不曉得要用什麼黏
可能因此導致過多熱風到溫度開關那,使用時會聽見跳來跳去的聲音
但是幾秒就復歸  所以到不至於特別覺得變成冷風
詳情參考影片

補充內容 (2019-4-9 05:52 AM):
F大有提醒,風扇馬達那兩顆螺絲拆了,我忘記鎖,所以扇葉推進去時才會位移

楼主:
暫時沒有想到把雲母片黏回去的方法  很怕黏回去過程不小心碰到什麼  又斷了別片
請問這個雲母片的功用是什麼?  如果就這樣放著不裝  可以嗎?

网友:
雲母片隔熱用的防止
出風口溶化

网友A:
放著不裝  可以
那個斷掉的雲母片功用是撐開圓形的雲母片(隔熱)
和固定電熱絲的用途...
如果不彷害的話...可以不用黏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著不裝  可以
那個斷掉的雲母片功用是撐開圓形的雲母片(隔熱)
和固定電熱絲的用途...

另外一台也是插錯220v  這台就沒那麼幸運了
不過確定插錯220v 是肯定要處理這種小發熱絲了
小條電熱絲(裡面有白色柱狀物當支撐的)一樣兩條都黑掉,前一台沒有斷掉,每一條都是136歐

這台有其中一條已經斷掉,嘗試剪掉黑掉的部分,拉長接上,但是這樣兩段串連的電阻都會變成53歐姆
感覺也差太多了....這樣應該會過熱吧

請問有人曉得這種小小細細的發熱絲,裡面有白色柱狀物   正確名稱叫什麼  有得買嗎?

网友B:
楼大说的那“白色柱状物”,不过是支持电热丝的骨架材料而已,估计是石棉或者玻璃纤维类的编织物。有的可以用作耐高温的导线外套管,比如在电热锅、电饭煲之类的电器上用到,我们这边称“黄蜡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一台也是插錯220v  這台就沒那麼幸運了
不過確定插錯220v 是肯定要處理這種小發熱絲了
小條電熱絲(裡 ...

手上剛好有兩台同型機,都是N99插到220壞掉
原本以為這台153歐姆才是好的,但是會轉會熱之後,以為完修
但是出風口的溫度開關約10秒就跳開,再兩3秒復歸,SET瓦數也就會90多W  40多W 跳來跳去
重新拆開檢修,發現跟另外一台一樣,其實小電熱絲有斷掉,只是剛好碰到還是有通,沒有另外一台斷開這麼明顯
重新接上後,電阻就恢復53歐左右(也感謝Benson大提供給我數據),上電就有100多W,而且溫度開關不再10多秒跳開

正式宣布完修~~
因此總結:
插到220V,小電熱絲會有斷掉之處,要仔細尋找
正常小電熱絲,全部電阻應該在53歐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剛好有兩台同型機,都是N99插到220壞掉
原本以為這台153歐姆才是好的,但是會轉會熱之後,以為完修

它是兩條並聯,所以你燒斷了一條量到2端阻值會變2倍,造成高熱段時(需全並聯55歐姆)相對的馬達分壓就小,轉速變慢風量不足,所以溫度開關就斷續跳脫了,以上是我的推論,不確定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大说的那“白色柱状物”,不过是支持电热丝的骨架材料而已,估计是石棉或者玻璃纤维类的编织物。有的可以 ...

題外話,另一台插錯220v的除了電熱絲壞了,馬達也壞了
馬達一開始set會轉,切到dry就有個小白煙
然後馬達就呈現短路狀態

但是這個馬達的齒輪   費了好大的力氣還是不得技巧
我是用
1.wd40先一些
2.打火機加熱齒輪處約15秒,然後用尖嘴鉗去撬
3.用力會稍微移動一點點
4.但是每次到最前面就卡住

不得技巧每次在馬達這邊都花好久時間,懇求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題外話,另一台插錯220v的除了電熱絲壞了,馬達也壞了
馬達一開始set會轉,切到dry就有個小白煙
然後馬達 ...

有沒想過用大虎鉗,
你這樣做齒輪敲下來,
馬達可能報銷了~

网友:
起子靠馬達那邊在墊一把起子靠槓桿橇起來

网友:
如果常修理的話~
可以考慮買軸承拔取器~
我就常常換除濕機風扇馬達的軸承~
有特工真的省時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