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LD 不過電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19-04-09):
大家好

手邊有一台ASUS X550LD 不過電不開機
插上AC指示燈皆沒亮,按開機鍵也沒反應,3.3伏鋰電池還有電
板號如下:X550LD MAIN BOARD REV. 2.O

有先用歐姆檔量一下各大電感與電容,如下圖紅圈地方阻值較少

看是否有人有此板的點位圖、電路圖或其它資料, 可供參考!

网友:
點位圖
維修指南

楼主:
感謝 獅子魚大大

有圖就開始拆看是誰短路,
三個電容逐一拆開量,拆完還是一樣是短路,再回焊回去。

接下來就是拆N-MOSFET
拆到PQ8805就是它短路(N-MOSFET P2003BEA),

把(N-MOSFET P2003BEA)換一個替代品
AON7702A之前多買的,
http://www.aosmd.com/res/data_sheets/AON7702A.pdf

接電一樣沒有反應,再往源頭找找,看19伏特有沒有進來?

楼主:
19伏沒有
剛剛去找觸發PQ8801與PQ8802 P CHG AC GATE 20
電壓很小(0.幾伏),
它是由兩個電容來分壓PC8805與PC8812,更換成兩個0.1uF

再次送電,恩,有反應了,
但PU8800直接冒煙,PQ8805也再次短路,

就先去訂元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9伏沒有
剛剛去找觸發PQ8801與PQ8802 P CHG AC GATE 20
電壓很小(0.幾伏),

回報一下,零件來了

更換PQ24735、N-MOSFET P2003BEA及PC8805(680pF)
換完後就可以進入系統還原
但有亮線一條,有亮線是不是救不了呀?

网友:
有亮線是螢幕的問題,外接螢幕看看是否還有亮線!

楼主:
外接螢幕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螢幕是正常的!

您好:
面板問題了

楼主:
那只好再找個螢幕再換換,謝謝大家

楼主:
大家好

找了一個螢幕來換,就正常了!

网友A:
螢幕應該粉貴吧!!想到就腿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螢幕應該粉貴吧!!想到就腿軟!

從二手零件機取得,價格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二手零件機取得,價格還好

請問哪裡有得買?以備不時之需~感謝!

楼主:
各大拍賣網,可遇不可求

网友B:
恭喜完修,是自用還是維修,還是練功?維修光換螢幕應該就不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是自用還是維修,還是練功?維修光換螢幕應該就不少錢!

喜歡修東西,在工作之餘,自己找一些壞掉筆電或3C產品自己修著玩,修好就給家人用或自己用,讓生活多一點成就感而己。
一般就是1000~2000元可以弄好一台,真的修不好就換主板也可以弄好,所以不能找太舊的機器來修,修好沒有人要用。

這台的螢幕就是找一台1200元故障機,拆下螢幕與C殼來更換,風險就是故障機的東西不見得是好的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