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或電腦螢幕面板該用什麼清潔劑?

楼主(2019-04-09):
最近發現家中的電視電腦螢幕挺髒的,想要拿點酒精擦才發現好像不可以

想請教版上各位前輩達人~有什麼好建議可以清潔~尤其NB帶來帶去沾黏許多小灰塵(沒有不知名液體啦^^")

請各位大大指教一下~有哪種專業不傷害LCD面板的清潔方式或清潔液

下圖是小弟網上找到的~但又怕誤踩地雷~遲遲不敢下手

望各位指教.....

网友:
每家都差不多
曾買過類似的(當初2000年剛出來,一瓶要750$大賣場)
不含酒精的都可以

网友:
我都是用洗碗精加水,用面紙塗上一層......要注意不要讓水流進去就行了.

再用不會流水的濕布一直擦洗碗精,再去洗再來擦,直到完全乾浄為止.

當然有時候會遇上頑強一點的,我就用酒精和面紙擦掉.

我不知道為什麼酒精不可以.......我一直以來都用酒精.或許有什麼我不知道的吧!

不要流出水,這很重要......

网友:
我都用廚房魔術靈~
噴在布上再去擦示~
用了幾年也沒出現什麼問題~

目前是先用布作清潔~
再用衛生紙擦乾~

网友:
廚房魔術靈~ +1

网友:
用清水洗過的,擰乾的抹布。

网友:
穩潔+乾抹布=亮晶晶

网友A:
古早時期買過類似用途的清潔商品 (記得貴森森,好幾百台幣,但沒發揮出它神奇廣告效果)

類似抽取式濕紙巾
只用過5張後,放置一段時間後,清潔劑就全揮發光了,獨留下此瓶不織布
看了一下成份說明 : 當中有介面活性劑 (中性洗碗精內應該有此成份),其它成份有請其他前輩接力釋義

网友:
介面活性劑前面括號寫的是[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早時期買過類似用途的清潔商品 (記得貴森森,好幾百台幣,但沒發揮出它神奇廣告效果)

類似抽取式濕紙巾

以前液晶一台都幾萬元~
基本上都會好好的給他小心使用~

現在幾千就有了~
隨便搞搞就好了~

网友:
我就是用酒精擦的!

最近假新聞太多,我發揮追根究底的精神,海量搜尋一番。
說什麼酒精傷害AG AR塗層,有圖片的卻只有阿婆牌的MBPR(Mac Air還不會呢,或是沒有塗層?)。
問題是,不是每位MBPR使用者都因為酒精造成的。
根本就是塗層太弱好嗎?弱到連擦拭動作的磨擦磨擦,都像似魔鬼的步伐,似魔鬼的步伐......

有家廠牌,CJSCOPE喜傑獅,跟我英雄所見略同。
以下摘錄自喜傑獅官網:
鏡面與霧面螢幕保養方式皆一樣,可使用市面上所販賣的螢幕專用清潔劑,或是以稀釋過的酒精來擦拭。

從前,我用衛生紙,沾水加酒精。
螢幕擦呀擦呀,衛生紙就黃了。
現在沒有,因為我Quit smoking了。

网友:
"穩潔+乾抹布"加1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

我會嘗試穩潔+乾抹布還有稀釋酒精(藥用酒精)的方式處理

謝謝大家的見解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