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為何家裡浴室總是有蛾蚋

楼主(2019-04-09):
這種看起來不太愛動的蛾蚋,對環境和身體還是有害

可是搞不懂到底牠們是怎麼來的??
這間浴室我們幾乎沒有用水,地上排水孔還用濕的衛生紙蓋住
面盆的排水也有彎管

那到底蟲是從哪裡產生的??有
什麼好方法可以長期不要再看到牠嗎?(一直天天噴殺蟲劑不算,家裡有小小朋友)

网友:
應該從外面飛進來潮溼的浴室。跟蚊子的問題是一樣的,除不盡。

网友A:
看得到的 請用75%酒精噴死
地下排水孔 連續幾晚睡覺前用噴效殺蚊劑 噴一噴

懷疑小孩大便後 你在浴室幫他洗屁屁 排水孔水沖得不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到的 請用75%酒精噴死
地下排水孔 連續幾晚睡覺前用噴效殺蚊劑 噴一噴

這間在一樓  我們沒有在這裡洗屁屁
不過有在二三樓洗屁屁
所以牠是從二三樓的排水管跑出來  然後從樓梯飛到一樓的意思嗎?

网友:
潮濕,不通風

网友:
潮濕...有異味...

网友:
82 年社區地下一樓很多,用自製黏蚊板也無法除盡
目前是住戶開除蟲的施藥化糞池有效兩個月,又出現了

网友:
家中有洗屁屁的一定會看到它...

在3F 洗,但是管線跟1F 是連通的... 排水孔蓋先拆開清洗,應該會看到黑黑的小蟲

小朋友屁屁都用濕紙巾擦,先試看看狀況有沒有改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間在一樓  我們沒有在這裡洗屁屁
不過有在二三樓洗屁屁
所以牠是從二三樓的排水管跑出來  然後從樓梯飛 ...

用1比49稀釋過的漂白水從3樓排水管沖他幾天 應該就會改善了

网友:
这种东西它不怕水,即使有存水弯的情况下,一则可能在冲水过程中被水粘附后,待平静时上浮到水面,然后进入室内;抑或它能穿水而过?还有,不要怀疑昆虫的嗅觉。
我是偏向前面的猜想。因为,这种东西真的是阴暗角落里的幽灵,时不时出现。天气刚暖起来,其细小如针眼,趴在雪白的瓷砖上,还是极其显眼……

网友:
磁磚接縫發黃變黑暗藏細菌黴菌, 需清潔乾淨.
洗澡完畢最好用刮刀把水分括除用電扇吹乾,
浴缸落水頭沒用時候要蓋緊塞子,
馬桶蓋子也是.
毛巾用完也是要用力擰乾, 有發黃就要洗淨.

网友:
從臉盆的排水口出來的,裡面有毛髮之類的阻塞物,他們在那裏孳生

网友:
試試把地板落水頭換成上不來的落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