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10 安裝 Wii 把手

楼主(2019-04-09):
朋友想要利用Wii把手連線到電腦上測試,但就是無法連上線。
想來簡單,不就是新增藍牙裝置就好。

沒想到,接下來卡關,得輸入 PIN 才能繼續往下,查網路上說的不需要PIN,另外有一派人說輸入 0000 和 1234 (無效)。
再細細詳查,一部分的人就是卡關,另一部分人建議使用 Toshiba 驅動(有30日期限)+破解,想了就很麻煩。

找著找著,就看到這個影片,原來真的不需要PIN,只要走對門路。
聽說是關了一扇門,就會開一扇窗。(不過 Microsoft 是開了一扇窗10,又關了另一扇窗7)
要在電腦上面使用 Wii 把手的人,窗戶在這裡:

圖二

圖二

又解決一個問題。
不過微軟一套系統,兩種做法,真是困擾。

网友A:
意思是,在裝置和印表機裡面搜尋手把裝置,忽略輸入PIN碼就能跳過嗎?
是的話,的確是很方便.

Win7上面要連接Wii手把,還是Toshiba藍芽程式最簡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在裝置和印表機裡面搜尋手把裝置,忽略輸入PIN碼就能跳過嗎?
是的話,的確是很方便.

這好像跟手把版本有關係,
以前我用第一批水貨機裝成功過不用PIN,
去年撿到兩支彩色新版的,
就裝不上去了,
怎麼都卡在PIN碼,
也沒有勿略的選項,
後來八位堂的MINI手把一支才300元台幣,
又充電的,
WII的就丟給別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