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測微頭接電腦的選擇

楼主(2019-04-09):
有誰做過分享一下,謝謝

网友A:
需求目標是下列這樣嗎 ?

Micrometer Head Selection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目標是下列這樣嗎 ?

類似的用途, 不過只要調節3-5mm 精度0.1mm, 買那個就太耗本錢
不過還是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類似的用途, 不過只要調節3-5mm 精度0.1mm, 買那個就太耗本錢
不過還是謝謝提供資訊 ...

若此帖
不是要買開版1樓的類成品
而是功能應用導向

買些計量訊號轉換器,兜個微電腦寫寫程式搭配
自製量測模組,可能是一個選項

未知使用環境與量測物件,,,,,,,等
干擾條件,撇開先不考慮

應用需求
量測頻率不高 & 量測速度低
可使用機械式接觸型,計量訊號轉換器

量測使用頻率高 & 高速需求的
請考慮非接觸式的計量訊號轉換器 (光學\聲波\磁感應\.....等)

要買市售品部件來立即應用的話
滑動式線性電阻/電阻尺 Linear Potentiometer(最便宜的,台幣千元內)
A/D電路,訊號校正,計量演算法,微電腦程式須自己兜(或網上撈)

非接觸式計量訊號轉換器 (最便宜的,一樣台幣千元內)
D\A電路,訊號校正,計量演算法,微電腦程式須自己兜(或網上撈)

光學感測器模組 Time-of-Flight (ToF) ranging sensor

或自製光學尺Linear Scale
光學尺原理的探討
對您而言

生活周邊有很多廢料可拆來兜
利用簡單光柵+光遮斷開關+微電腦程式,訊號相位差演算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