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雅佳 cd57 不能關盤

楼主(2019-04-09):
機器按鈕可以出盤,再按鈕不能關盤,要人手關盤,讀碟正常,之前沒事,換了面版幾個觸感開關就變了這樣。
在網上找到電路圖,查了出入盤供電馬達,電路圖圖1右下 p4 5-6pin,正常應有正負5v,按鈕出盤有5v,再按關盤沒有5v
應怎樣查下去?會是 cpu 壞了?
謝指點謝謝

网友A:
CD盤可開不能關...這乃是通病
按照您所描速的...有可能是機械方面的故障
CD盤開啟後...會碰到一個開關...檢查一下
再來是皮帶的問題....排除這兩項之後
剩下的就是齒輪間的磨損或是潤滑方面的問題的
這是我的經驗...提供您參考!!

网友:
跟電路沒關係,
皮帶老化。
谷歌大神拜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盤可開不能關...這乃是通病
按照您所描速的...有可能是機械方面的故障
CD盤開啟後...會碰到一個開關...檢 ...

你好
不關機械故障問題,試過拆CD架出來,放在另一部雅佳CD機,部機是用同類形CD架,出入盤測試完全正常

网友:
Loading motor電路
(pin1-2)

网友:
皮帶的問題

网友:
楼大,你换过的按钮是不是又问题,例如安装错误,或者漏电问题?另外,检查下“loading sw”行程开关是否又问题(你说换个机子就没问题,似乎可以pass掉)。祝完修!

网友B:
退盤退出會碰到一支搖頭開關,接點氧化了。

類似的問題,關鍵在那隻藍色的開關:

https://greatsound168.pixnet.net ... A%E6%94%B6%E5%9B%9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盤退出會碰到一支搖頭開關,接點氧化了。

類似的問題,關鍵在那隻藍色的開關:

你好
機器關開或皮帶正常,應是電路出了問題
電路圖紅圈5-6PIN正常應有正負5V,按鈕出盤量了有5V,但再按關盤量不到有-5V

网友C:
。。。似乎楼大没注意到哪个是进出仓电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楼大没注意到哪个是进出仓电路了吧?

之前圈錯電路圖,
應電路圖紅圈1-2PIN,按鈕出盤量了有5V,但再按關盤量不到有-5V

楼主:
還有機器很奇怪,機內有CD碟,用手動關盤,會顯示LOAD到碟,但熄POWER制,再開POWER,會自動PLAY碟,正常應按鈕PLAY之後讀碟,試把面版所有接綫不接主電路版,機器內有CD碟,開POWER都是自動讀碟,好大機會主電路版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機器很奇怪,機內有CD碟,用手動關盤,會顯示LOAD到碟,但熄POWER制,再開POWER,會自動PLAY碟,正常應按鈕P ...

IC換掉看看。

网友D:
換了面版幾個觸感開關就變了這樣。何必找其他地方
重檢查一次

我以前修cd一定要防靜電.那是國外生產原廠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了面版幾個觸感開關就變了這樣。何必找其他地方
重檢查一次

把之前面版更換了新觸感開關全部拆出來再試,都是這樣,肯定是主板有故障,可否更換電路圖IC7馬逹驅動 BA6247N試試?

网友:
看來您對此早有定見,那何必上來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了面版幾個觸感開關就變了這樣。何必找其他地方
重檢查一次

你好
更換了馬逹驅動IC BA6247N 都是這樣不能關盤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更換了馬逹驅動IC BA6247N 都是這樣不能關盤

再開POWER,會自動PLAY碟,有些機器內建有這功能

你用遙控器操作看看.是否設定到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開POWER,會自動PLAY碟,有些機器內建有這功能

你用遙控器操作看看.是否設定到甚麼 ...

遙控很久前沒有了。
開 power  自動 play  應機器是這樣的。
但按進出盤面版有顯示的,就是不能關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