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在小訊號, 特別的微動開關

楼主(2019-04-09):
微動開關, 外型像下圖的式樣, 但不是 NC / NO / COM

microswitch

microswitch

實際是 TTL 輸出的, 一樣是三個腳, 紅藍黑三條線, 不過要供電的, 它裡面是 PHOTO INTERRUPTER 的設計.
請問有人用過或知道哪個品牌怎樣買到嗎

网友A:
光遮斷開關 ?

(若是找這個,關鍵字搜一下,很普遍可購得的材料)

光遮斷器 (是一種感測器)

PLC輸入接點怎麼接!? 光遮斷、光反射開關

网友:
https://uk.farnell.com/omron-ele ... -spdt-5a/dp/2787201
參考一下這系列事實上它就是  微動開關
請問用在什麼裝置上?

楼主:
有 NC / NO / COM, 這種只是普通的接點開關, 不需要供電的, 不是這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遮斷開關 ?

(若是找這個,關鍵字搜一下,很普遍可購得的材料)

不是這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ber Optic Microswitch Enables New MRI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類似這種光纖開關的原理, 不過也不是

网友:
FA常用的光電開關 ?
找一下 OMRON 或 Keyence .........等FA材料製造商
有很多種類可運用 ,也有選用條件限制說明

隨機抓一個資訊示意
Object Detection Reliable beyond the Standar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85&v=bEDrD2rw-5w

网友:
.
此樓與上樓一樣
所以刪除內文

网友C:
回文也要看看 發文人的需求 與 程度
發文人 已經說出來  [...它裡面是 PHOTO INTERRUPTER 的設計....]

發文人程度已經知道什麼是  PHOTO INTERRUPTER
       他需求是要  微動開關外型而且內部是光遮斷器

貼一堆 [介紹 光遮斷器 光電開關 ]  .... 這樣沒切中發文人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文也要看看 發文人的需求 與 程度
發文人 已經說出來  [...它裡面是 PHOTO INTERRUPTER 的設計....]

S大你過於認真, 啥答案都是好答案, 雖然不一定是合適的方案.

网友:
sorry
小弟學識不足,答非所問,佔了版面
因權限不足,無法刪除小弟上面幾樓的回文
只好商請 wish 大,幫忙刪除小弟的回文部分

网友:
這種無接點的微動開關(定位開關)行嗎?

可惜內部是使用磁性霍爾開關而不是光遮斷器,三線式與集極開路輸出都能符合要求。
這算是自動控制界用的元件而不是電子零件所以單價不低,附件中的詳細文件中有列出單價。

理論上以現在的工藝科技要做出便宜的光遮沒式無接點微動開關並不難,也不會沒有市場例如滑鼠的左右鍵就能改用這種無接點形式。
在網路搜尋的過程有找到光學式的微動開關https://www.globalsources.com/si/AS/Dongguan-Mingjian/6008845374407/pdtl/Optical-micro-switch/1164424532.htm
但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可看,如有合用請自行聯絡索取樣品。

网友:
請樓主 "折解該元件"是否是自行再加工成TTL 元件...
PS: 該型號是 OMRON 產品 可找代理商問一下 答案出現...:

楼主(2019-05-17):
solid micro switch VX10-C1

solid micro switch VX10-C1

老美從米國寄來的樣品, 看來是沒望了, 出品的公司已經被併購, 也停產了.
連mouser也沒賣.
印象是有點錯誤的, 它使用 HALL EFFECT, 不是光遮斷器.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 ... .chart.1-337050.pdf

网友:
光寶有做這樣的光遮斷開關,可能是你要的.....
http://optoelectronics.liteon.co ... mponent/Detail/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