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LED燈條,亮度太亮 機型HD-37U33

楼主(2019-04-10):
這種機型HD-37U33用的是LG雙擊版燈管的背光,確認是背光問題所以把燈管以及點燈版都掃掉...準備改LED
但是遇到難處,裝上去發現燈珠亮度太高,已經藉由調光(0-3.3V) 電壓低是最低亮度,將其接地0V,仍然是太亮
面板都會看見一顆顆的顆粒狀,看很多淘寶的賣家(售後評論)也是有不少人遇到面板過亮(整個燈珠一顆顆的明顯問題)
但也滿多人改成功的,看來是好壞參半,
此種恆流板預設是200mA定電流輸出,摸板子非常燙
上面有電阻能解焊下來增加更大的電流,(很不幸我是想要降低電流)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降過電流?(此板上面有8顆SMD電阻)
RC1,RC2沒有標示(我猜想這可能是預設電流,也許可以解焊降地亮度)
其餘都有標示清楚
(RC3-100mA)
(RC4-100mA)
(RC5-50mA)
(RC6-50mA)
(RC7-50mA)
(RC8-50mA) TB21FoMcwjN8KJjSZFkXXaboXXa_!!671328981.jpg TB2UpRaasbI8KJjy1zdXXbe1VXa_!!671328981.jpg TB2Sw4XawnD8KJjy1XdXXaZsVXa_!!671328981.jpg TB2jQA.ahPI8KJjSspfXXcCFXXa_!!671328981.jpg TB2FGtaaxHI8KJjy1zbXXaxdpXa_!!671328981.jpg
這種改LED下去問題真大,燈珠過亮也無法看,這樣的畫面無法接受,
看其餘的網站,查到有看過100mA的板子(但也都在淘寶)有點緩不濟急
不知改機多時的前輩們有沒有什麼高招能解決這LED過亮的問題?

補充:萬用恆流板的網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0940458322

网友A:
您可以拆一顆RC2~
試試看會不會亮~
那你六排12燈~是怎麼串並聯的~

如果不行的話
最近有遇到透鏡是凹的~
凹透鏡的燈箱比凸透鏡的厚度更薄~
可能適合這種LCD改LED的~
燈箱厚度較薄~
這個我也沒改過~也不清楚行不行~

之前我也有改過一台26吋的~
燈箱比較厚~
改凸透鏡就沒有這個問題~

网友B:
RC1,RC2沒有標示(我猜想這可能是預設電流,也許可以解焊降地亮度)
其餘都有標示清楚
(RC3-100mA)
(RC4-100mA)
(RC5-50mA)
(RC6-50mA)
(RC7-50mA)
(RC8-50mA)

如圖 RC3-RC8 下端都有留一間隙 代表目前RC3-RC8 無作用
如將 RC3-RC8下端任一點焊上 提升電流

那查看 RC1-RC8 上端是不是同位置(同線上)  RC3-RC8 下端間隙下面是不是跟RC1-RC2 同位置
如以上成立
那拆除RC1或RC2任一顆 應能降低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1,RC2沒有標示(我猜想這可能是預設電流,也許可以解焊降地亮度)
其餘都有標示清楚
(RC3-100mA)

我仔細看發現,我手上持有的這片似乎有鬼,RC3到RC8 全部都焊上了
跟照片仔細看不一樣
也許發燙就是因為電流過高.明天我再用直流溝表掛上去測電流
感謝提點ˋ也許這片根本就不是預設的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拆一顆RC2~
試試看會不會亮~
那你六排12燈~是怎麼串並聯的~

感謝,我發現我這片RC3~8全部被焊起來....夭壽也許這就是原因 被搞死 焊點ˋ那麼小 誰會注意看被焊起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細看發現,我手上持有的這片似乎有鬼,RC3到RC8 全部都焊上了
跟照片仔細看不一樣
也許發燙就是因為電 ...

那把RC3-RC8 下端焊點 都焊開
應該就正常了

网友C:
>>...發現燈珠亮度太高,已經藉由調光(0-3.3V) 電壓低是最低亮度,將其接地0V,仍然是太亮

怪怪的,跟說明不一樣...

ADJ調光: 0-3.3V 接地為最大電流(最亮),高電壓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現燈珠亮度太高,已經藉由調光(0-3.3V) 電壓低是最低亮度,將其接地0V,仍然是太亮

怪怪的,跟說明不一 ...

跟我試起來的確實不一樣,
因為這片跟人家買的,第一次用,板子上面只有寫ADJ(0-3.3V),後來我慢慢試才發現電壓下降,直接接地0V亮度會減低
但這片有問題(RC3~RC8已經被焊起來) 板子很燙
跟官方圖片不一樣,剛剛有網友提點,我再檢查才發現
也許這就是主因了,待明天晚上解焊,我再來更新照片
(應該問題就是此處了,這樣等於是全電流跑,等解焊降以後降電流,亮度應該會正常,差點害我心灰意冷,以後都不想改LED了,拆個燈管小心翼翼又怕破液晶面板,花了兩個多小時改,問題卻那麼多....所幸應該是產品缺陷,被先人動過手腳)

楼主:
補充此片電路板主控IC為DF6109A
資料連結(中文) http://www.saiertong.com/files85 ... 2-9-8/602336871.pdf

网友A:
想當初我第一次換燈條~
小心翼翼的搞了4個多小時~
後來有經驗就快了~

RC3~RC8焊起來應該是後來設計有更改的關係吧~
猜測原廠出來就這樣了~
可以問一問賣家~~
因為我後來買zmky01 V2也都已經焊起來~
之前 zmky01 V1 改電流是要自己焊~

可以看一下您的zmky02 是V1 還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當初我第一次換燈條~
小心翼翼的搞了4個多小時~
後來有經驗就快了~

我這片是20170520,2017年版
ZMKY20 V1(藍色基版)
不過這個看官網,寫說有假冒的(是綠色基板)

我這片跟照片這個是完全一樣的...我覺得被搞了 心情不爽OTZ 害我跑了三趟(第一次改好,第二次調整無效,第三次明天準備去....要不是親戚拜託,想說幫它弄好一點改LED(不然平常我都只換換點ˋ燈板,燈管不行我就敲死了)
下次改LED打算一律都掛個直流鉤表 測電流  不在相信板子的刻板印象了 不然就又會發生這種事情....

网友:
我認為改led,燈條,除亮度外,有導光不均勻的問題,可加一片白色壓克力板導光試試。

网友:
若找不到適合的解焊處,可否直接在各燈條前串一電阻,這樣直接又快速,依電阻決定亮度吧!

网友D:
偏光片是不是裝反了?

网友E:
這無關乎LED燈條太亮的問題....就算讓你將亮度降暗.也會看見佛光圈.......關鍵是燈箱模組跟液晶的距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把RC3-RC8 下端焊點 都焊開
應該就正常了

結果還是一樣慘....用勾表 量電流0.27A
換算應該是270mA
我很灰心 洗衣機沒修好 電視也沒弄好 哀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還是一樣慘....用勾表 量電流0.27A
換算應該是270mA
我很灰心 洗衣機沒修好 電視也沒弄好 哀

痞酷 熱心會員一推 一卡車都載不完
不怕 不怕
能到徵求區 徵求看看有沒你附近的酷友 有殺肉的37吋以上的LED導光板 去裁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光片是不是裝反了?

應該不是偏光,畫面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無關乎LED燈條太亮的問題....就算讓你將亮度降暗.也會看見佛光圈.......關鍵是燈箱模組跟液晶的距離!

好像沒辦法再遠了,已經貼在底面
沒改之前是燈管.不過燈管其實也是很亮,led光源較集中沒錯,但是這樣差異也太大
亮度降也會看見光暈這個我也想過,不過好像沒辦法改什麼了,裡面沒空間

网友:
這跟光源亮度沒問題!拆一台原廠直下式燈板,去比對就會發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拆一顆RC2~
試試看會不會亮~
那你六排12燈~是怎麼串並聯的~

補充:查到一篇也是改凹的
https://atunpclcd.blogspot.com/2017/05/hplp2475w.html

网友F:
你應該是用凸透鏡LED改的,LCD的機子不是每一台都適用凸透鏱的LED燈條,有的需要用凹透鏡燈條才不會有光暈

网友:
有好心大大分享用凹透鏡了~
之後就好改了~
太棒了~
特別是LG的雙擊式高壓板~
都停產了~
買全新的高壓板~
有時卻是壞的還不能換~
還有PI型的雙擊式也很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應該是用凸透鏡LED改的,LCD的機子不是每一台都適用凸透鏱的LED燈條,有的需要用凹透鏡燈條才不會有光暈 ...

一休大大,最後我棄修了
燈箱只有2CM的薄度,用了凹透仍然明顯
將距離拉大,透光膜以及硬質散光片,如果能再距離燈珠0.5CM遠一些,就有機會改起來(用凹透)
所以以後也要注意燈箱深度,哀這種偏偏又是親戚的,跑了三四趟弄不好

网友:
20幾樓了,可惜都沒看到燈條,真不好說。

网友G:
LG雙極式高壓改LED
後面有畫面那台才是主角
這是改凹透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LG雙極式高壓改LED
後面有畫面那台才是主角
這是改凹透的成果

你這改起來真不錯
我後來有試了凹透鏡,可惜凹透鏡太高,燈箱高度只有2cm,裝上去就壓到壓克力板
效果很差
這款37的改要特別注意 燈箱深度不足

网友:
好像沒有看到面板的型號,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應該是燈珠間距過大
如燈珠上下左右 再6公分應該可解決問題

网友H:
我剛好有同型號的要改,看來問題很大,但又捨不得因此報廢阿

剛剛自己上網查查,發現可以參考同家37Z53,背光距離差不多,改成側邊光條應該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剛好有同型號的要改,看來問題很大,但又捨不得因此報廢阿

37z53 查了好像是本來就是LED背光,若你的有改成功在通知一下方法,我當時量燈箱只有2CM很薄
你看看能不能買到非常小顆粒的凹透鏡燈條,離透明硬質散光板要有0.5CM距離(所以要買很小顆的)不要頂到,那應該改得起來,我用距離試過
但我手邊的凹透鏡ˋ是大的.所以沒料可改
https://blog.xuite.net/j88182846 ... D%E4%BF%AE%E2%80%A6

网友H:
引用 楼主:
37z53 查了好像是本來就是LED背光,若你的有改成功在通知一下方法,我當時量燈箱只有2CM很薄
你看看能不能 ...

37Z53是LED沒錯,但是他是擺兩側對向照光的那種形式,而不是舖在正面,看為修照片燈箱也沒特別大,如下拍賣網址,我還在想怎樣從掏寶買這東西和恆流板回來,沒買過特貨不知道怎樣處理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1447243

最差就要用之前看過的手法了,直接燈箱鐵板開孔燈條裝後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37Z53是LED沒錯,但是他是擺兩側對向照光的那種形式,而不是舖在正面,看為修照片燈箱也沒特別大,如下拍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2796861587

网友H:
引用 网友I: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2796861587

感謝分享喔,這人賣了不少我需要的好東西,我同事有燈條和板子能借我,等我確認好需要什麼再來一次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謝分享喔,這人賣了不少我需要的好東西,我同事有燈條和板子能借我,等我確認好需要什麼再來一次購買

你是要燈管改led背光嗎? 側光的跟直下的不一樣

网友H:
改了lg的光條,現在是測光太強,需要要調整光源,順便借問下tcon有一條排線通高壓板,那條沒接是否影響畫面,因為我現在畫面只有一片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了lg的光條,現在是測光太強,需要要調整光源,順便借問下tcon有一條排線通高壓板,那條沒接是否影響畫面 ...

一片白應該是排線到主機板端 整條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