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H55M-E33內建網路掛點

楼主(2019-04-10):
請問各位前輩,微星H55M-E33網路無功能.

圖二圈起來那顆IC燒焦了,看不清楚型號,不知有哪位知道不吝告知.

感謝.

H55M-E33

H55M-E33

圈起來那顆燒焦了

圈起來那顆燒焦了

具體位置

具體位置

网友:
MS-7636 1.0.pdf (1.35 MB, 下載次數: 28)
MSI H55M-P31 MS-7636 Rev 1.3.pdf (1.33 MB, 下載次數: 29)
MSI H55M-P31 MS-7636 Rev 1.3 BoardView(.cad).zip (871.67 KB, 下載次數: 32)

网友:
獅子魚大真強, 還有電路圖

楼主:
照片中圈起來的MOS和電容已拆下.
電容確定短路了.
本來U30的5.6.7.8腳對地短路,先拆U30還是一樣,電容拆掉後已無短路現象.
但是Q71第三腳的3VSB對地只有不到2歐姆
應該還有其他掛點,會不會是網路晶片RTL8111DL

网友:
繼續查下去~~

楼主:
報告後續~~~
首先感謝熱心的獅子魚前輩提供的線路圖,有此圖才有著手維修的方向.
因為後面一直到網路晶片3VSB的零件散佈實在不是老花眼能勝任的
所以就U30和電容拆下後斷絕該處漏電後,上了一張螃蟹卡將就用了.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