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60LB5800 液晶電視 有聲有影背光閃爍 維修實例

楼主(2019-04-11):
LG 60LB5800 液晶電視 有聲有影背光閃爍 維修實例
在此先感謝台中小賴鼎力相助,不然一個人實在拆不了這麼大台的電視n_116|
朋友丟給我修的電視,己經擱兩個月沒動他,因為太大台了,幸有小賴支援,就來修看看吧

60吋LG聯網電視,當初價格不斐
型號60LG5800,用了4年多就GG了....
開機背光會一直閃爍,拍了好幾張照片總算拍到畫面,感覺下方有點暗
背光未全亮,開機功耗只有25W左右
拆機時發現.....桌子太小張n_094|
電源板
電源板上有標示,60吋LED電壓輸出為205V,160mA
先量一下電源板LED輸出端空載電壓
實際量到對地電壓兩組均為280V,推斷電源板應未故障
照片裡的量測方法錯了,忘記拍正確照片,大家知道意思就好
以LED測試器量測第一組燈條,無電壓,此燈條斷路了
以LED測試器量測第二組燈條,約183V,背光亮起,要來拆面板了n_098|
再次感謝台中小賴鼎力相助
一個人處理很難不拆破面板
看到燈珠了.....也看到一坨黑黑的???...:on_119|
原來起火了...透鏡都燒熔了
順便檢查LG電視透鏡易脫落的老毛病
順手一摸,就摸掉了一半透鏡:on_165|
原LED燈條使用6V燈珠,所以我拿了顆6V燈珠來背娃娃換上
手上沒有大顆的凹透鏡,只好拿小顆的將就一下,所幸不影響該區域亮度
將透鏡重新固定,開機測試看看
但那燒焦的地方還是很明顯,要再處理一下:on_165|
破掉的筆電面板中取出反射片,切成適當大小,以補丁的方式蓋掉燒焦區域:on_153|
LED燈條電流約100mA,去設定選單裡將背光值再調低些
組裝回去,開機測試,完全看不到泛黃的區域
畫質讚!!!完修~~:on_167|
搞了一下午:on_164|

网友A:
要買吸面板的吸盤工具
應當一人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買吸面板的吸盤工具
應當一人就能搞定

該有的工具都有
面板週圍有膠,吸盤吸住玻璃直接往上提是拿不下來的
60吋玻璃還滿重的
一邊要微微提起+除膠,還得留意另一邊高度不能太低,否則彎曲角度過大就破了
兩個人做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有的工具都有
面板週圍有膠,吸盤吸住玻璃直接往上提是拿不下來的
60吋玻璃還滿重的

我還沒遇過面板有膠的
難怪需要兩人  兩人還要怕提力不平均  心驚肉跳喔
辛苦了

网友B:
吸馬桶的吸盤可以用嗎?

网友C:
現在電視越做越大台, 維修空間的需求也越大, 人力也是個問題, 一不小心把面板弄破, 就真的要揹黑鍋了。

网友D:
我一直看不懂那個電壓電流功率表到底要怎麼接線
我也想裝一個這種有顯示四項資料的表頭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被點名了

我只會出力而已n_136|

网友:
完美的修復,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看不懂那個電壓電流功率表到底要怎麼接線
我也想裝一個這種有顯示四項資料的表頭 ...

可以參考一下gkjnn 大的作品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
http://bbs.pigoo.com/thread-64054-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59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電視越做越大台, 維修空間的需求也越大, 人力也是個問題, 一不小心把面板弄破, 就真的要揹黑鍋了。 ...

閃到腰會更靠北~~~~~~連起床都很辛苦n_0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馬桶的吸盤可以用嗎?

其實吸盤不用太大,但數量要多,不然無法水平提起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吸馬桶的吸盤可以用嗎?

不好笑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看不懂那個電壓電流功率表到底要怎麼接線
我也想裝一個這種有顯示四項資料的表頭 ...

你買一個那種表頭,就知道了

网友E:
想問問如何除去面板週圍有膠的呢, 上次就是面板週圍有膠扑屏時破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問問如何除去面板週圍有膠的呢, 上次就是面板週圍有膠扑屏時破了呀

我是將吸盤微微提起,再用吹風機在邊緣加熱
也試過在邊緣處滴些酒精
最後是拿塑膠撲克牌折成L型伸進面板底部才完成分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問問如何除去面板週圍有膠的呢, 上次就是面板週圍有膠扑屏時破了呀

我遇到的不是膠~
是塑膠邊條~
大概是時間久跟高溫導致跟面版黏在一起~
用過吹風機跟酒精.水都不行~
後來用很薄的塑膠刮刀~折成L型~
慢慢分離邊條~

有用過學姐牌的撬棒~GG
有用過刀片~GG
下次用用看塑膠撲克牌看看~

网友:
感謝EdwardHsu123大大,受教了!

网友F:
上次換燈條也是一個不小心...40"面板就毀了...雖然燈條換好了

网友:
我想以後也許會更狠 除了邊框上點膠條 以後也許一拆就破黏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次換燈條也是一個不小心...40"面板就毀了...雖然燈條換好了

這樣一樣是沒用吧!謝謝你的幽默喔!哈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樣一樣是沒用吧!謝謝你的幽默喔!哈 哈

換個角度想,我得到一台40" led平板燈.......

网友H:
請問簡易功率表瓦特表 , 哪裡買的?是否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簡易功率表瓦特表 , 哪裡買的?是否告知.謝謝!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1350542697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1260853546
露天上滿多人在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簡易功率表瓦特表 , 哪裡買的?是否告知.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93-1-1.html
可以問問咖啡哥

网友I:
恭喜完修,介紹很詳細,讚!!
請問原本燈珠的透鏡,是硬翹起來的嗎?透鏡是一次性的?翹起來之後就裝不回去對嗎?

另外不要的筆電裡面的反射膜,要怎麼知道可不可以用?
要看筆電螢幕是LCD 還是LED嗎?還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介紹很詳細,讚!!
請問原本燈珠的透鏡,是硬翹起來的嗎?透鏡是一次性的?翹起來之後就裝不回去對 ...

請問原本燈珠的透鏡,是硬翹起來的嗎?透鏡是一次性的?翹起來之後就裝不回去對嗎?
透鏡脫落的話要重黏,可用UV膠/AB膠/T8000膠水等...重點是燈珠要對齊透鏡中心點
另外不要的筆電裡面的反射膜,要怎麼知道可不可以用?
要看筆電螢幕是LCD 還是LED嗎?還是都可以

背光模組裡的反射片幾乎都是這種白底/亮面,只需要小面積的話,都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