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 hilti c4/36-350 (AC 110V) 故障無法充電

楼主(2019-04-11):
我有一台 hilti c4/36-350 (AC 110V)

故障無法充電

已知零件燒毀無法辨識

U1 --- ( 炸開 )   L6599AD
J3 --- ( 炸開 )  無法辨識
D9 --- ( 短路 ) 84T 還是 B4T 都查詢不到相關規格
D16 --- (  炸開 ) 無法辨識
Q3.Q4. (  炸開 ) 12NMS50DN
R15 ---(  炸開 ) 無法辨識

請問有人知道如何修復它嗎?

未知的零件型號有人知道嗎?

如上述零件更換後

還須注意哪些零件測量

我也一併附上照片

麻煩各位前輩高手幫幫忙

网友A:
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擴充功能整頁翻譯:
https://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3469992.html

看到 37樓,圖片和一樓相同,樓主是你?

抱歉,打擾了.......
沒我的事。

下面那張圖刪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oogle translate 擴充功能整頁翻譯:
https://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3469992.html

這篇我有查詢到
燒毀情況似乎沒我慘
大部分有查詢到的零件
我是取用它提供的訊息
因為燒到無法辨是零件原貌
這是比較困擾的頭痛問題

网友B:
請勿重複發帖,在電源供應器版區那篇我已刪除,下次請注意,謝謝配合。

网友C:
免責聲明 : 僅供學術研討, 本篇討論不負責任何的人身財產損失, 亦不負責承擔任何其他第三方引用而造成損失.

參考了 DATASHEET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l6599a.pdf

Figure 28. Current sensing techniques

PCB 上 使用Figure 28 裡 a) 為主架構 比對PCBA 修改重繪如下

D9 應該 1N4148 這類二極體即可(參考 FIGURE 28 圖b)

而你標D16 而PCB是標為 ZD16 , 而數值選用 ...
1.可以參考Table 3.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IC L6599AD PIN#6 耐壓5V ,  選用 5V 的Zener
2. 當 HighSide_MOS  剛剛ON 時那瞬間  MOS/變壓器初級 等等零件上雜散電容  使Rs 上有個尖波
     設計想用這顆ZD 攔住 Rs 上面過高的電壓 不會超過L6599AD PIN#6 耐壓
     後續 由RC (時間常數為10倍1/fmin)濾波

3. 就是 當 HighSide_MOS LowSide_MOS  燒毀短路時  會使Rs 上面的電壓過高然後燒斷Rs
     可惜的是這種情況 ZD16攔不住了 搞到自爆 高壓大軍衝進 L6599AD 跟著炸了

4. 你該看看 Rs 也就是PCB上的 R36 它併接於ZD16 旁邊

5.  J3 我認為是 0歐姆

网友C:
R15 ??  請你重新確認, 它與 PCB 標示編號R51有差異

若是R51,  PCB上 線路 經 JCD1 --- ( C17 + )--- L6599AD PIN#12_VCC
你該量一下 歐姆值 , 通常供給IC的VCC 串接限制電阻 都會 10歐姆以內

補充內容 (2019-4-12 01:12 PM):
C19 // C20  這兩個電容 也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勿重複發帖,在電源供應器版區那篇我已刪除,下次請注意,謝謝配合。

謝謝管理員提醒,下次會注意n_1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5 ??  請你重新確認, 它與 PCB 標示編號R51有差異

若是R51,  PCB上 線路 經 JCD1 --- ( C17 + )--- L659 ...

( R15 ??  請你重新確認, 它與 PCB 標示編號R51有差異 )
我標示錯誤了, 應該是R51才對n_081|

SIMON1016  謝謝您提醒, 我會先照您說得去測試  :on_097|

网友C:
引用 楼主:
( R15 ??  請你重新確認, 它與 PCB 標示編號R51有差異 )
我標示錯誤了, 應該是R51才對

F3 是T4AH/250V  慢斷4A保險絲   你沒問, 它也要量看看
露天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59911128

网友D:
直接拿半橋電源公板改就好了。記得裡面好像也是用 65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責聲明 : 僅供學術研討, 本篇討論不負責任何的人身財產損失, 亦不負責承擔任何其他第三方引用而造成損失. ...

想請問一下  “12NM50ND”   這顆型號有替代品嗎?
好像停產了,如要找替代品要注意那些規格?
我只會注重電壓,電流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 是T4AH/250V  慢斷4A保險絲   你沒問, 它也要量看看
露天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 ...

手邊有 F4A 250V
快融式Fuse 不知道可以直接用在上面嗎?

如果可以直接用,會不會降低燒毀的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拿半橋電源公板改就好了。記得裡面好像也是用 6599。

我不會改電路,只會試著將壞掉的嘗試修復。
我沒有很高的功夫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  “12NM50ND”   這顆型號有替代品嗎?
好像停產了,如要找替代品要注意那些規格?
我只會注 ...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211050969680
上面是手機網址,
你可以上 露天 痞酷愛心惜福小站
找2SK2842
這個是 500V12A,老產品速度有差了些。
應該還夠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邊有 F4A 250V
快融式Fuse 不知道可以直接用在上面嗎?

原來的有燒斷再換,
一定要慢熔斷的T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211050969680
上面是手機網址,
你可以上 露天 痞酷愛心惜福 ...

手邊有  TK15A50D  不知道能不能替代

TK15A50D VS 12NM50

TK15A50D VS  12NM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的有燒斷再換,
一定要慢熔斷的T4A。

這個我有疑問想了解....
還需要幫我說明一下n_081|

我還在想......是不是換上快速FUSE可防止它不小心又炸機n_080|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疑問想了解....
還需要幫我說明一下

我之前 問的 F3 / R36 C19/C20 燒壞了沒有 你都沒回覆 這樣真正毋湯
你想當然耳的事 我卻要費思量 猜測推導 很累很累 真毋湯

我就當F3 已經燒燬  R36還請你仔細說明是否燒毀, 量測值以及元件上標示數值

F4A 速斷型可以空載試機 可以暫時用用 ,  只是容許度很差  容易神經ˊ質敏感性 的燒斷
----
TK15A50D 也可以試 , 速度也是沒 12NM50ND 那麼好

楼主:
F3 確實是已經燒毀
R36 C19/C20 我明天會拆下來量
稟報量測值

最近工作上比較亂n_109|
沒有即時處理在這提問的問題
造成站上前輩空等我後續處理進度
造成前輩不便在此先說聲抱歉n_065|

目前為止零件部分就差
Q3,Q4  “ 12NM50ND ”
查詢到的有以下型號
STB12NM50ND
STP12NM50ND
STP12NM50
F12NM50
12NM50
看起來好像都和原本的不同
是不是廠牌不同編號不一樣:on_064|

淘寶有看到同型號的
但賣家不能保證收到的是同照片的型號:on_068|
所以後面才會追加提問
是否有替代品可取代

如果有且電壓,電流符合規格:on_163|
還需要在注意到那些特性
如:阻抗,速度快慢.....

那些規格特性會影響到什麼?

想瞭解一下:on_097|

网友C:
12NM50ND datasheet 第一頁 你畫紅線的下面有特性標註
Low input capacitance and gate charge
閘極充放電容~比起一般同級品低了2~3倍
反映在速度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NM50ND datasheet 第一頁 你畫紅線的下面有特性標註
Low input capacitance and gate charge
閘極充放電 ...

了解n_014|

稟報量測值
R36 ( 82mR 阻值正確 )
C19/C20 (33n 量測值 31n /32n 在正常值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