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ugar S11更換螢幕總成

楼主(2019-04-11):
大家好

分享一下我姊的Sugar S11手機螢幕破裂,
去網路上買了一個回來換
被小孩子摔破

用返修台加熱一下60度左右
再吸盤與拆機刀片分離背板

接下來就是電池與側邊邊條,
螢幕上下有上膠,上面貼很緊很難拆,加熱到60度也沒什麼用,
可能要用熱風槍會好一點,
就暴力一點把屏幕拆下來

上新面板測試一下

沒問題後,把之前的舊膠清掉
重新上膠粘合,並用洗衣夾固定,等個10幾個小時後,就可以了。

网友A:
得準備很多曬衣夾~~太強的會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準備很多曬衣夾~~太強的會壓破?

因為背板沒有卡榫,又有點不平,
就怕沒有貼的很密,
就多夾一點,保險些。

网友B:
我覺得洗衣夾會賣到缺貨
就是不知道被誰買光的

不只可以夾手機,也可以夾wi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洗衣夾會賣到缺貨
就是不知道被誰買光的

學姊買的不是捕獸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背板沒有卡榫,又有點不平,
就怕沒有貼的很密,
就多夾一點,保險些。

恭喜完修,請問這種第N線3C產品要如何買料,關鍵字用產品型號還是料件編號比較好找,謝謝

楼主:
我是用產品型號,在外加問他們有沒有,
但打個型號+總成就會找到該機的屏幕總成
太冷門的也沒有
而且熱門的會比較便宜,像是asus zenfoen max pro 屏幕總成就100RMB,
這台就要300RMB。

网友:
回 wang.bs 大 ...

返修台與熱風槍都用上了  還拆不下來,零件便宜費工,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