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幹線HTT CT670電話沙沙聲雜音干擾維修實例

楼主(2019-04-12):
新幹線HTT CT670電話沙沙聲雜音干擾維修實例

這台新幹線HTT CT670電話.話筒中不時傳來沙沙聲.雜音干擾.搞得聽不清楚對方聲音.
雖然電話一支是沒多少錢.不過如果能自己DIY.也可以幫助地球減少一份垃圾.

電話型號HTT CT670

拆開看看.

主要就這塊主機板.

機板背面.

很多人直覺可能會認為沙沙聲跟線有關.其實這沙沙聲跟線沒有關係.
這顆叫叉簧開關.也有人說琴鍵開關.看起來就像鋼琴鍵盤.
通常是這顆叉簧開關內部氧化了.導致阻抗升高.產生雜音.

直接拆下這顆叉簧開關.

拿出秘密武器~WD-40.五金賣場都有在賣.

拆下開關蓋子.往開關裡噴些WD-40.
按壓開關約數拾次.蓋上蓋子.重新焊回組裝即可.

敬請指教.

网友:
一定要拆下來噴嗎,

楼主:
這開關有六隻接腳.為確定都有清潔到.拆下來看比較清楚.

网友:
還有一個地方會造成這種沙沙聲異常
就是電話線接到話機的那個轉接頭氧化 也會有類似的問題

网友:
塑膠後來會又脆又碎, WD40是殺手

网友:
我都直接換掉那開關~

网友:
  採用 "電子設備接點清潔劑" 是否會相較 WD40 好些.

网友:
請您檢查主機板,小弟遇過一樣案例,原因是1顆10u電解電容爆漿

网友:
感謝分享!!
每次電話有雜音,都覺得是線材
以前會覺得有在使用 拉扯的地方 才有機會磨損接觸不良
沒想到裡面也有文章~~
有雜音真的很討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