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adapter怎樣拆好?

楼主(2019-04-13):
這顆線性電源adapter的出線位置已經內線斷路,怎樣拆好? 拆得比較外殼不破壞?

网友A:
用虎鉗夾且夾口可以墊小橡膠片,裂開有縫後再用一字型撬棒伸進去撬開。
要試著夾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一夾就裂開還能同時還能聽到塑膠斷裂的聲音,建議從長邊來夾。
有經驗的話約一分鐘內就能打開且斷裂面整齊無損外觀,修好後還能用 ABS 專用膠水黏回去完全看不出有修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虎鉗夾且夾口可以墊小橡膠片,裂開有縫後再用一字型撬棒伸進去撬開。
要試著夾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一夾 ...

是像啃瓜子一樣的開法嗎?
我一直以來都是壞掉就放棄
現在學習了

网友:
用斜口鉗,從紅色箭頭處夾一下,就會有一個小開口,然後用大一些的一字起子撬開,夾的地方就是出線離邊邊較近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像啃瓜子一樣的開法嗎?
我一直以來都是壞掉就放棄
現在學習了

啃瓜子是不錯的形容,動作差不多只是沒那麼輕鬆。

直接看照片比較快
夾在長邊一半的位置,虎鉗慢慢轉緊後就有塑膠破裂的聲音,再將上下殼掰開。
原理:外殼中間夾緊會有彈性可回復,但超音波溶合線那邊會受不了壓力而斷開。

是因為常常網拍買的變壓器即使大廠製品也會因存放過久而故障,又懶得退換貨乾脆自己修比較快。

网友:
長見識了,謝謝。

网友:
用虎鉗夾電供,
我是放對角..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锒頭敲接縫處,裂開有縫後再用一字型撬棒伸進去撬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啃瓜子是不錯的形容,動作差不多只是沒那麼輕鬆。

直接看照片比較快

前輩用這夾具就是兩個字"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輩用這夾具就是兩個字"專業"

試過各種方法後這算是最簡單與完美的作法,連省電燈泡也是這樣拆一夾就開。
以前是用橡皮榔頭敲常常用力過猛就將裡面的電路板與零件敲壞。

网友:
好專業的拆法!!米都是用刀片慢慢割,慢慢切....... 大概要花1-2小時才能拆開!!

楼主:
感謝各位意見.
拆了,實在硬殼不好拆,破壞是難免的.外觀品相不佳就不拍了,黑膠帶捆紮就是這樣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虎鉗夾且夾口可以墊小橡膠片,裂開有縫後再用一字型撬棒伸進去撬開。
要試著夾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一夾 ...

我沒用ABS膠水,我都是用水管的接著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沒用ABS膠水,我都是用水管的接著液

塑膠水管是 PVC 膠水對 ABS 外殼的黏著力比較不夠,黏 ABS 可以用丙酮、UHU 塑膠膠水或 444 膠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塑膠水管是 PVC 膠水對 ABS 外殼的黏著力比較不夠,黏 ABS 可以用丙酮、UHU 塑膠膠水或 444 膠水。

D大 家中有什麼就用什麼,但如果黏太緊以後再故障,要拆不是更麻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D大 家中有什麼就用什麼,但如果黏太緊以後再故障,要拆不是更麻煩嗎?

用我說的膠水黏過後只有硬度而一樣沒有 Q 度,用虎鉗夾法還是可以再次打開的。
如沒有黏好就怕掉落地上這種意外發生而會自動上下分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塑膠水管是 PVC 膠水對 ABS 外殼的黏著力比較不夠,黏 ABS 可以用丙酮、UHU 塑膠膠水或 444 膠水。

家裏沒丙酮的,
可以去偷倒一點指甲油用的去光水,
去光水的主要成份就是丙酮,
我知道WISH都去哪倒...
還是夜黑風高的時侯,
去光水還可以去三秒膠(瞬間膠),
沾到手指千萬不要再用美公刀割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啃瓜子是不錯的形容,動作差不多只是沒那麼輕鬆。

直接看照片比較快

用老虎夾肯瓜子?
我還是用牙齒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意見.
拆了,實在硬殼不好拆,破壞是難免的.外觀品相不佳就不拍了,黑膠帶捆紮就是這樣子.

拿美工刀片對準四邊接縫處, 用榔頭敲幾下就可最小傷害下拆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裏沒丙酮的,
可以去偷倒一點指甲油用的去光水,
去光水的主要成份就是丙酮,

我家裡真沒去光水(沒人擦指甲油),丙酮倒是用的很快因為清潔力強很好用的一種溶劑。
用的最多就是清潔 PCB 比酒精擦的快,其次就是做模型黏 ABS 。
但是不要拿去擦塑膠件或光學鏡片,一定會毀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老虎夾肯瓜子?
我還是用牙齒咬吧!!

如果不想沾到口水要用虎鉗嗑瓜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是用虎鉗,之前版上前輩分享的招式,相當好用。至於會黏回去嗎? 我只用膠帶綁起來,以後維修方便就好